[电子元器件] CD4051采集 电压有偏移

楼主(2019-08-20):
直接上图。尽管有点奇怪,我们测试在测试该电路时发现电压采集有偏移的情况。比如本来应该u25的 SAD8 采到3v的,变成了SAD8采到2.5V,SAD9采集到0.5V。 这种情况大家有碰到过吗

xch
不好分析。这得找老中医。摸个脉就能知道你**没。

网友A:
芯片是坏的吧?

楼主:
没坏,更换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软件单独采那路低电压没采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开关有内阻,看规格书i

不是内阻的问题,是电压偏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坏,更换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软件单独采那路低电压没采到电压。。。

如果芯片没坏就是3楼4楼朋友提到的阻抗匹配问题了,先断开与后面的连接,看电压是否正确。如果是正常的,就要加运放做阻抗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芯片没坏就是3楼4楼朋友提到的阻抗匹配问题了,先断开与后面的连接,看电压是否正确。如果是正常的, ...

那是不是可以考虑 更改 ABC 管脚的转换速率来去除这个阻抗匹配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考虑 更改 ABC 管脚的转换速率来去除这个阻抗匹配的问题呢? ...

做不到,是因为ADC的输入阻抗做不高,所以只能在ADC输入之前用运放做阻抗变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考虑 更改 ABC 管脚的转换速率来去除这个阻抗匹配的问题呢? ...

非常怀疑是时序问题,造成采样时间和切换时间没有足够延时,数据没稳定就采样。。
几百欧姆级别的串联电阻,肯定不足以造成你叙述的这么大误差。

网友D:
阻抗匹配问题,后面加一级跟随器

网友E:
起码给个更完整的电路,肯定是时序问题。

网友F:
我是经常用,从来没这样的情况,应该哪里有错了。正常它只是一个带100ohm以内内阻的开关而已,如果有压降。说明有较大的电流通过了。用示波器好好看看吧。

网友:
结果分析如何

网友G:
示波器上,不调戏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码给个更完整的电路,肯定是时序问题。

后面就是直接接到 单片机的管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面就是直接接到 单片机的管脚了。

MCU的ADC输入脚,对于低速信号,尽量加一个小电容,可以提高精度,当然对于有模拟开关电路来说,加电容也会导致切换时的延时加大。模拟开关的8路模拟输入,电压是否稳定,要检查一下。排除了电压波动,就是软件的时序问题了,或者是软件的BUG。如果在ADC转换前,没有提前设置好模拟开关通道,可能导致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依你看VEE脚是否一定要接负电压。

Vee脚接负压,有2个好处,1是导通电阻会降低,2是可以输入负的模拟电压值。
如果对导通不是太敏感,且输入没有负压,则不需要考虑VEE负压,反之则必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的ADC输入脚,对于低速信号,尽量加一个小电容,可以提高精度,当然对于有模拟开关电路来说,加电容也 ...

找到原因是软件的问题,重新改了程序解决了。

网友H:
如果动态运行时,有可能测量不准,如果是静态,通道固定不变,输入与输出有差,就是阻抗的问题,或是电压信号范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