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超声波驱动电路,高频PMOS 不关断的电路疑问,求大神支招

楼主:
超声波驱动电路,频率120K,没用升压电感因体积太大,50V驱动,发现问题,单片机PWM 频率到12K PMOS 就关不断了,减小R23,R25,发现能到20K,但离120K驱动频率相差甚远,并且电阻也不能再小了(封装体积太大)功率不够,求大神支招,有没有别的方法控制或者别的IC 器件能实现这个高频控制MOS开关功能?不胜感激!

超声波驱动电路图

超声波驱动电路图

网友A(2019-08-20):
你这电路没有直流通路,不能工作的吧。

网友A:
漏极加电感负载不仅仅是升压,它是个储能元件,可以和超声波换能器形成谐振,给出可以接受的转换效率。

网友B:
U16B用推挽来驱动。

网友C:
1、看图纸没有直流通路,线路应该没法输出功率。
2、100K的频率,3K的栅极电阻,你别想正常驱动,自己按照管子手册上栅极电容或者Qg去算是,能不能在需要的时间内将栅极电荷释放完毕?这样频率的主开关驱动,肯定且必须是低阻抗方波驱动,PMOS驱动还是简单,你可以考虑用限压+用图腾柱来驱动PMOS栅极就成。

网友D:
驱动mos的电流不够大,内阻也太大。简单点用IR的mosdriver了。

网友E:
用全桥启动可以吧

网友F:
上面那个mos管输出接电容的话,直流过不去,怎么带负载,看到就是一个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