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无法上传

楼主(2019-08-20):
这是为什么?相应的device已经选好

网友A:
提供的信息太精练了,等大侠来猜吧,我是猜不出原因。

网友B:
下载的时候缺少复位么?

猜的。。

以前用STM32的时候,把SWD接口remap成普通Io的了,所以下载的时候,需要按着复位键,点击下载按钮,等待大概1s,然后松开复位,这样才能下载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时候缺少复位么?

猜的。。

如果把SWD口 REMAP成IO了, 那RESET引脚 就要接到仿真器上,用于各种FALSH锁死后便于重新烧写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SWD口 REMAP成IO了, 那RESET引脚 就要接到仿真器上,用于各种FALSH锁死后便于重新烧写用。 ...

我用的网上山寨的stlink下载,只有两个pin,没有复位。所以复位只能手动拉一下。。

子板空间有限,没有放全尺寸的调试口。。所以挺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网上山寨的stlink下载,只有两个pin,没有复位。所以复位只能手动拉一下。。

子板空间有限,没有 ...

SWD接口  可以读到器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WD接口  可以读到器件吗?

可以的。在keil,stlink那里边能看到器件信息的。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抽象

网友E:
电路删一个图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