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桥堆的交流输入端和输出“-”端,并联一个瓷片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08-21):
有没有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见图,好多电源变压器并没有屏蔽接地端(上图G),C1接地的作用与图中电源变压器屏蔽层接地G类似:减小来自网电源AC220V线路的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图,好多电源变压器并没有屏蔽接地端(上图G),C1接地的作用与图中电源变压器屏蔽层接地G类似:减小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图,好多电源变压器并没有屏蔽接地端(上图G),C1接地的作用与图中电源变压器屏蔽层接地G类似:减小 ...

是不是火线和地线,或零线和地线之间并接一个电容,用来抑制EMI干扰,电容是不是需要选择Y电容,但现实中因为成本问题也有用普通瓷片电容代替的

网友A(点评):
是的。 看楼主图中的蓝色瓷片电容,可能是高耐压电容(3kv耐压)与安规Y差不多。

网友B:
安规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规电容吧

Y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