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类型DCDC功耗的讨论

楼主(2019-08-21):
前一阵子做的一款产品,应用的TI的LM5017模块,48V(37.5-54V)转5V,测试后计算总正端电流14.4mA,5V输出51.5319mA,按转化效率80%算,DCDC模块自身损耗有7mA之多,感觉有点大。
所以关于这块,想请教下各位大佬DCDC模块自身功耗的调节主要要注意哪些地方:目前我这边知道只有功率电感和布线两方面。

网友A:
主要是芯片的因素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芯片的因素造成

芯片的因素,有什么解决方案么?我这边mcu是直接芯片供电的,这样会导致休眠功耗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的因素,有什么解决方案么?我这边mcu是直接芯片供电的,这样会导致休眠功耗比较高。 ...

换用效率更高的芯片。
不过这么小的负载,能把效率做到90%以上的很少。
如果负载电流10mA内的话,可以改用低静态功耗的LDO,就是自身功耗几个uA的

网友B:
根据芯片手册,没开关IIN Operating Current Non-Switching, FB = 3 V 1.75 mA 你折算的开关态电流7mA
芯片另外一个参数VCC Current Limit VIN = 48 V  (2) 26 mA 极限工作电流,看附注2,应该是进入热保护状态。
所以你这个折算电流个人感觉很正常,浮栅驱动加同步整流,栅极平均电流是一个不小负载,5个左右的电流应该非常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芯片手册,没开关IIN Operating Current Non-Switching, FB = 3 V 1.75 mA 你折算的开关态电流7mA
芯片 ...

哦哦,谢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用效率更高的芯片。
不过这么小的负载,能把效率做到90%以上的很少。
如果负载电流10mA内的话,可以改 ...

因为其他隔离电源等等还要取电,目前是统一供电,为了休眠低功耗可能还是要mcu单独一路LDO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其他隔离电源等等还要取电,目前是统一供电,为了休眠低功耗可能还是要mcu单独一路LDO供电 ...

对的,还是单路一路LDO给MCU供电去控制其他单元最合适

网友C:
用的是模块,你能优化的空间很有限了,要么不用就关断它,用时再开。

网友D:
确实大了。
目前AC/DC待机功耗都能做到30mW,你这350mW,大了10倍。
果断换芯片

网友E:
负载太轻,才51mA,你加到500mA再测一下效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