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来位大神,分析个小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8-21):
以后提问题,你至少把器件的标志修改一下,全是问号,大家怎么描述?
很明显,该2端器件需要供电,而那个R,则就是供电电阻,1脚会输出一个变化的电平。
连接这个的C?是耦合电容,而左边的D?是箝位电阻,负责在出现低于GND电平时候,进行箝位。
右边D?是整流管,由于左边电阻的存在,正常情况,下面电容应该是一个接近VCC的电压,当有正脉冲(震动)出现,则2in端会出现高于VCC的整流电压输出。

网友B(点评):
多谢提醒,忘记标号了。图片已经更新。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请教下您: 1.U2的1脚可以作为供电电压输入脚,也可以作为脉冲信号输出脚吗?为什么能这样? 2.是对D1上边的点进行钳位吗?钳位电压范围是多少? 3.为啥“当有正脉冲(震动)出现,则2in端会出现高于VCC的整流电压输出”?

网友C:
就是个 滚珠振动开关。  大概是位懒得计算的伙计,调试时效果不理想,改来改去,就成了这个样子。
应该不会出现低于GND的信号。
重新计算一下参数,应该一个 BL-2500N 开关,一粒电阻,加一粒电容就可以很好用了。

网友B(点评):
一个电阻和电容就可以?电路怎么画?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D:
学习一下   21ic模拟类大牛真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