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D采集信号处理的问题(悬赏2000元*币)

楼主(2019-08-21):
我的传感器采集处理电路有问题。我测试波形是这样的:

后来我测试了一下,AD出的电压值在0-40KN这一块一直是0.3几V,不怎么变化。
请高手指点,怎么才能让电压值正常,即从0-40KN电压变化是线性的。谢谢!
私聊,QQ:413132614

楼主:
传感器的输出是线性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感器的输出是线性变化的。

先断开ADC的连接,用万用表测试INA188输出的曲线看是否正确

网友B:
放大器电路是错误的,如果是+-5v就是好的

网友C:
顶楼上,INA188 输入电压:(V–) + 0.1V 至 (V+) – 1.5V  这样输入电压很小的时候,会有一段非线性

网友D:
1 你先给出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波形
2 如果确定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波形线性,那么 确定是什么幅值的信号,一般来说 仪表运放 推荐正负电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你先给出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波形
2 如果确定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波形线性,那么 确定是什么幅值的信号,一般来 ...

不好弄波形,太小了,不好测。用万用表量好像是线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弄波形,太小了,不好测。用万用表量好像是线性的。

应该示波器抓波形啊,
万用表哪能看出来是线性

网友E:
四五六楼正解,用双电源+-10V给运放供电,问题就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示波器抓波形啊,
万用表哪能看出来是线性

感觉不好弄。力压上时时间比较长,传感器信号很小,mV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五六楼正解,用双电源+-10V给运放供电,问题就能解决了

谢谢!到底是+-10V还是+-5V啊

网友E:
具体用5V双电源还是10V双电源取决于你需要把信号放大到多少V给AD采样

网友F:
活该。找那个让你用仪表放大器的傻瓜去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用5V双电源还是10V双电源取决于你需要把信号放大到多少V给AD采样

谢谢!我需要0-3.3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活该。找那个让你用仪表放大器的傻瓜去呗。

朴昌范,你不要幸灾乐祸。
你那个电路也不行,5V供电,电平不匹配。

公模电压4.3V怎么就不匹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弄波形,太小了,不好测。用万用表量好像是线性的。

从5V经过1K与100欧电阻分压得到0.5V,在100欧电阻并一个10UF的电容,将0.5V电压跟仪运的REF脚相连,原来的地要切断。在程序上作零点校正即可。以上是临时方案,可实现低阻的要求,下一板加一个OPBUF下,0.5V输出加到REF脚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朴昌范,你不要幸灾乐祸。
你那个电路也不行,5V供电,电平不匹配。

STM32高电平3.3V,而ADS1220高电平0.7DVDD。
0.7*5=3.5V

@R2D2 :我跟你比不了,你是全论坛最吊的人。
@Cjy_JDxy :比你屌100倍。
@R2D2 :那样靠谱吗?你那样用过吗?你总是很吊的样子。
这点破事儿还是个问题?找个FT引脚配置成OD输出就跟5V的ADS连上了,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5V经过1K与100欧电阻分压得到0.5V,在100欧电阻并一个10UF的电容,将0.5V电压跟仪运的REF脚相连,原来的 ...

谢谢!我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朴昌范,你不要幸灾乐祸。
你那个电路也不行,5V供电,电平不匹配。

R2D2是老朴?楼主是叶子?

网友H:
1.你要求的精度如何?
2.传感器出来是什么信号,电压还是电流?信号范围多大

网友I:
能发来电子元器件给我玩玩么,免费给你做实验。

我也是菜鸟没啥经验,胡乱画两个图不知道能用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R2D2是老朴?楼主是叶子?

R2D2是朴昌范,朴槿惠的弟弟。我不是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1.你要求的精度如何?
2.传感器出来是什么信号,电压还是电流?信号范围多大 ...

传感器出来的是差分信号,电压。0-20mV.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发来电子元器件给我玩玩么,免费给你做实验。

我也是菜鸟没啥经验,胡乱画两个图不知道能用不能用。

菜鸟不行,要高手。今天老板请来一个高手,要改原理图,还要画板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传感器出来的是差分信号,电压。0-20mV.

就你这个范围,直接用AD内部的PGA放大就OK了,和称重传感器是一样的,注意好差分信号的滤波和软件的滤波就可以了,不需要加运放的。你直接参考官方称重的电路就好了,只不过接的是压力传感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