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关于GPIO复用功能配置

楼主(2019-08-21):
请问有谁知道GPIO寄存器里面的AFR寄存器配置的AF0~A7都代表什么?我在1.13规格书里面没有找到。

网友A:
在对应芯片的数据手册中,引脚定义章节的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对应芯片的数据手册中,引脚定义章节的最后

太感谢了,在1.14版里面了,没注意。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有吗

网友C:
afr寄存器是什么寄存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