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测量请教

楼主(2019-08-21):
做个阻抗测试方面的应用,大致思路如下,请大牛帮助指导:
测试物体(如电阻,电容,电阻电容租户等)一端加上有直流偏直的交流小信号,另一端信号调理,用运放把流经测试物体的电流转化成电压,再反向,跟随,送到DA采样,在经过USB送到上位机FFT运算。

问题:
     1: 如果测试对象是纯电阻,发现送到DA的信号和交流小信号已经有很大的相移,特别是运放反馈电阻上并联1nf的滤波电容后,理论上来说,相移应该很小才对,不知道如果能把相移减小或有什么办法矫正;
     2:  即使在运放的反馈电阻上加电容,信号的高频成分依然很大,反向部分有一个二阶的LPF,感觉滤波效果不大,但是相移效果明显;
    3: 芯片用的68013,如何能做到1MHZ的采样呢。
   4: FFT运算结果显示幅值还行,相位误差非常大

网友A:
双通道测量的话保证两测量电路本身的相移一致即可。

网友B:
如果是数字的话  如果保证相移稳定不变就行
模拟的话可能需要在器件上一个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