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LINUX下,CAN都是用socketcan吗?会要求自己写驱动吗

楼主(2019-08-21):
嵌入式LINUX下,CAN都是用socketcan吗?会要求自己写驱动吗

网友A(2019-09-24):
socketcan 就可以啊,为什么要自己写

网友B(2019-10-29):
你有扩展帧的 的socket can吗?

网友C:
想问问楼主有没有在别的地方找到了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ocketcan 就可以啊,为什么要自己写

就是socketCAN下面不是要调用驱动吗,下面的驱动是修改socketCAN还是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