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最近在调PWM互补输出有几个问题

楼主(2019-08-21):
1.两路互补输出哪路先输出哪路后输出是随机的?
2.中间如果改变占空比,在占空比发生变化的时间前后可能会出现几个周期脉冲混乱的现象,如果一起改变频率,问题会更严重
以上两个问题能否解决,我用的是PIC18F26K80芯片

网友A:
1.两路互补输出哪路先输出哪路后输出是随机的?
==>既然是互补输出, 应该不存在哪路先哪路后的概念
==>可以理解成哪路为主, 哪路为补..

2.中间如果改变占空比,在占空比发生变化的时间前后可能会出现几个周期脉冲混乱的现象,如果一起改变频率,问题会更严重
==>改变占空比, 一般是下周期生效; 不存在你说的几个周期混乱的情况.
==>你可以实际拿示波器测一下, 改写占空比和周期多时候, 拿一个空闲IO输出/翻转一个电平, 就可以很容易看到时序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路互补输出哪路先输出哪路后输出是随机的?
==>既然是互补输出, 应该不存在哪路先哪路后的概念
==>可以 ...

1.这个其实对我现在应用没什么影响,就是觉得奇怪,以前没写过两路PWM的程序,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这样的,还是说是我的配置问题
2.这个问题就困扰我几天了。我是用示波器看的波形,参数变化的那个周期,多次测试会发现导通时间每次都不一样,甚至出现一路连续产生两个波形,另外一路出现空了一个周期的情况
3.==>改变占空比, 一般是下周期生效;
这个是默认这样的吗?按我的写法,实际测试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B:
三楼正解。

楼主:
不会传波形。。。

楼主:
又重新看了下DATASHEET,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C(点评):
怎么解决的?分享出来,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之前用的是半桥输出模式,这种情况下不会确定PWM脉宽调整的时机,后来改用B路输出针对A路输出的互补输出,这样就好了

网友D:
按你的说法,很大可能是有错误在里面,正常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