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S1220数据手册里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8-21):
如题。

网友A:
给定放大倍数,对应的满量程输入电压范围,以及输入共模电压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定放大倍数,对应的满量程输入电压范围,以及输入共模电压限制。

谢谢!

网友B:
不同增益对应的最大量程

网友C:
给你一个建议,最好是使用线性电源,比如AMS1117-3.3给ADS1220供电,不推荐使用DC/DC开关电源,不然温度偏差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建议,最好是使用线性电源,比如AMS1117-3.3给ADS1220供电,不推荐使用DC/DC开关电源,不然温度偏 ...

谢谢!DC/DC不是更准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DC/DC不是更准确吗?

DCDC噪声会大一些,ADC这种相对精密的IC还是用线性电源好一些,你可以用DC/DC降到5V,再用AMS1117-33降到3.3V。反正我是改了用线性电源,直接上DC/DC的温度偏差能有7-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DC噪声会大一些,ADC这种相对精密的IC还是用线性电源好一些,你可以用DC/DC降到5V,再用AMS1117-33降到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