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静态电流电压调节器

楼主(2019-08-21):
  除了超低电压降和低静态电流电压调节器,ST还提供一系列标准线性电压调节器,这是一个非常稳定和可靠的解决方案,适用于一般用户、SMP和工业应用。他们结合了最高水平的坚固性和最广泛的通用性和设计的方便性,为所有这些类型的线性电源,不需要超低的辍学和低静态电流性能。这种电压调节器系列只需要非常普通和便宜的外部元件,如电解电容器和电阻器,就可以在可调版本中设置适当的输出电压。
  由于其非常简单的3针结构,它们可以轻松地设计各种线性电路,以实现特定功能,如双电压电源、电流调节器、LED驱动器或电池充电器。嵌入式热保护、过流保护和SOA保护使这些设备实际上是不可破坏的,并且适用于可靠的中等功率应用,因为成本、复杂性或动态性能原因,无法使用切换解决方案。
  有多种输出电压选择,包括正电压、负电压和可调电压,它们可以安装在工业标准通孔封装中,如标准和隔离(全套)至-220和至-92,或者安装在SMT封装中,以增强功率耗散性能,无需外部散热片(SOT-223、DPAK、PPAK等)。
  MC7805BD2TR4G www.dzsc.com/ic-detail/9_2794.html主要特点包括:
  输入电压高达±40 V
  最大电流达5 A
  固定和可调输出电压版本,从1.2 V开始
  典型电压范围为1至1.7 V
  热保护和短路保护
  可用的封装选项(微型到大功率)是SOT-89、TO-92、SO-8、DPAK、D2PAK、TO-220和TO-220FP。
  标准正电压稳压器  MC7805BD2TR4G具有以下特性输出配置:正
  输出类型:固定
  稳压器数:1
  电压-输入(最大值):35V
  电压-输出(最小值/固定):5V
  压降(最大值):2V @ 1A(标准)
  电流-输出:1A
  电流-电源:8mA
  PSRR:68dB(120Hz)
  保护功能:超温,短路
  工作温度:-40°C ~ 125°C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封装/外壳:D2P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