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035 TI电机例程问题 关于TZ

楼主(2019-08-21):
void C1(void)         // Toggle GPIO-34
//----------------------------------------
{

        if(EPwm1Regs.TZ**.bit.OST==0x1)                        // TripZ for PWMs is low (fault trip)
          { TripFlagDMC=1;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42 = 1;
          }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5 == 1)                // Over Current Prot. for Integrated Power Module is high 对于集成电源模块来说是很高的(fault trip)
          { TripFlagDMC=1;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44 = 1;
          }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34 = 1;           // Turn on/off LD3 on the controlCARD
        //-----------------
        //the next time CpuTimer2 'counter' reaches Period value go to C2
        C_Task_Ptr = &C2;
        //-----------------

}
用的HVPM_Sensored例程。
上面这个void C1(void)状态机程序,是用来实现错误时故障灯闪烁。但是我找遍程序,没有发现上面程序第5行if的判断条件里,是什么使EPwm1Regs.TZ**.bit.OST==0x1。
请问是什么触发了TZ?

网友A:
是由硬件触发的

网友B:
C2000 PWM的TZ模块,Trip - Zone,俺给它翻译作 “ 刹车 ” 模块。它工作在Cycle-by-Cycle、One-Shot两种模式下。

网友B:
芯片外有个管脚    触发会导致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由硬件触发的

仔细查了查代码和原理图,确实是有个管脚设成了TZ1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外有个管脚    触发会导致刹车

仔细查了查代码和原理图,确实是有个管脚设成了TZ1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查了查代码和原理图,确实是有个管脚设成了TZ1了,感谢!

好的  学习过程中望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