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Ethercat开发资料搜集<2>

楼主(2019-08-21):
    与传统现场总线相比,工业以太网实在传统现场总线发展受到制约后,产生
的新兴事物。其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现场总线的功能单一,兼容性差,难以标准
化的缺点,工业以太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具备开放性。不仅如此,相比传统现场总
线,工业以太网传输速率大幅度增加,也因为其具备开放性则可以利用更多的软
硬件资源。如今,实时工业以太网技术日趋成熟,己经逐步被应用在工业控制领
域中,而这也必然是未来工业控制领域的发展方向。
    Ether CAT, EtherNet/IP, PowerlinkETHERNET, PROFINET等几种工业以太
网协议,是如今广泛被使用的工业以太网协议。其中,Ether CAT是由德国倍福自
动化有限公司(BeckhoffAutomationGmbh)研发的.

楼主:
      (1)Ether CAT
    Ether CAT的开发者是Beckhoff公司开发,开发时间是2003年。一个Ether CAT
网段可以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以太网设备,一个网段即相当于一个Ether CAT从站,
一个从站可以连接多个Ether CAT从站设备,因此Ether CAT报文中还嵌有子报文,
通过寻址方式控制具体的从站。Ether CAT协议通过修改标准以太网协议而来,具
有广泛的适应性。其100个伺服电机的数据通信周期约为100}so
      (2)EtherNet/IP
    EtherNet/IP的开发者是艾伦一布拉德利(罗克韦尔自动化)和ODVA(开放
DeviceNet供应商协会)o EtherNet/IP也是建立在标准的以太网协议之上协议之上,
是基于固定的以太网软硬件开发的应用层协议,支持访问、配置及控制设备。与
Ether CAT不同的是,该协议使用的就是是传统以太网协议,因此他比Ether CAT
更在以太网设备中更通用可无缝衔接,而且其发展是与以太网技术平同步的。其
100个伺服电机的数据通信周期约为100.

楼主:
      (3)PowerlinkETHERNET
    Powerlink的开发者是奥地利B&R公司,发布时间于2001年11月。Ether CAT
成立的国际组织为ETG  }   Powerlink国际组织为EPSG
C ETHERNETPowerlinkStandardizationGroup,成立时间为并在2004年。
ETHERNETPowerlink基于高速以太网的开放、实时通信协议实现的,实时以太网
协议中仅有它经过现场验证,发展相对更成熟。这是一个完整的从管理层一直到
现场1/0层的确定性传送实时数据透明解决方案,并己成为工业标准[[4]。其100个
伺服电机的数据通信周期约为lms。

楼主:
      (4)PROFINET
    PROFINET的开发者是国际组织(PROFIBUSInternational,  PI)。其特点是功
能完善,是更新一代的工业以太网总线标准,是基于以后工业以太网技术新尝试。
其100个伺服电机的数据通信周期约为lmso

楼主:
    比较几种工业以太网协议可知:Ether CAT适应性较强,对从站主站要求都较
低。普通PC即可做Ether CAT主站,协议在由标准以太网修改而来,兼容性强。
Ether CAT刷新周期短,同步性能好,高效率,可最大化利用以太网宽带进行用户
数据传输,且其系统配置简单,实现成本较低。

楼主:
    Ether CAT是主从模式的系统,一台个人电脑就可以当做主站。工作时,主站
会发出一个控制周期,成为下行电报,控制周期中的数据最多包含1498个byte,
数据会一一经过每个从站,从站会根据自身情况去匹配主站发送的数据,从中找
到与本从站匹配的地址和相应数据,然后根据主站发送的报文头中的命令判断是
从主站发送的报文中读出数据还是写入数据[}s}。每个从站完成处理后,都会对主站
发送报文中的计数器进行一次叠加,表示该报文己经被从站处理过了。通信过程
延迟小于lOns,当主站发送的报文通过网络中的最后一个从站后,这个从站会把
处理完成的数据发送给主站,这样就完成过来一次主站和从站之间的通信。

楼主:
    Ether CAT系统的通信需要主站与从站密切配合,主站既可以发送数据包给从
站,也可以接收从站返回的数据包;从站需要接收主站发送的数据包,并根据数
据包中的指令实现应用层的控制,完成这一操作之后,从站会在数据包中写入相
应的信息,并且最终反馈给主站。主从站之间通信的数据包是标准的以太网数据
帧结构。主站发送数据包后,从站接收数据包完成相应的应用层操作之后,改写
数据包并把数据包反馈给主站,这就是一个完整Ether CAT的通信过程[6]。在主站
和从站通信时,在一个通信周期内,主站会会先发送Ether CAT数据给从站,Ether
CAT数据包会经过通信链路上的所有从站,而每个从站都会处理这个数据包,经
过匹配后从站只会处理Ether CAT数据包中与自己有关的部分,然后或者把ESC
数据放入Ether CAT数据包中,并把数据包发送给主站;或者把数据输送到ESC
内存,在应用层执行操作。当主站发送的Ether CAT数据包被所有的从站都处理后,
最后完成数据处理的从站会把Ether CAT数据包发回给主站。如图2-1所示,通信
链路上的所有从站都处理了Ether CAT数据包之后,最后一个从站会把数据包反发
给主站,可以实现Ether CAT以太网帧的双向传输。然而,Ether CAT从站只能在
数据包下行传输的时候对报文进行相应的处理,上行传输时不能对报文数据进行
处理。

楼主:
    当Ether CAT数据包传输到从站的时候,从站需要对报文的一部分数据进行处
理[f}l。从站控制器会调用相应的硬件对Ether CAT报文进行处理,跟一般的以太网
处理报文的方式不同,Ether CAT从站设备在对报文进行读取和插入的操作只由从
站处理器来完成,而且速率快,延迟小,通常只需要几纳秒的延迟。因为Ether CAT
从站处理数据包的时候,可以使用ESC操作,只是读取数据包中与本从站相关的
信息到微处理器,而且整个过程都有硬件来完成,明显减少了交互时间。普通的
以太网设备处理数据时会先对数据进行解压,从站再读取解压后的数据到微处理
器,与Ether CAT相比,这种处理方式会增加系统时间。由于Ether CAT系统使用
以太网进行数据传输,所以传输报文不仅延迟小,而且数据量大,传输数据中的
有效数据就更多,充分利用了整个系统的带宽,大大提高了数据传输和处理的速
率[sl。
    主站发送下行数据,从站依次取出自己对应的报文放入缓存区中,并将发送
缓存区的子报文插入,在遍历从站且在从站控制器处理后,由最后的从站将处理
之后的数据包反发给主站。按照这个方式不断的重复,主站和从站之间可以实现
高效率的通信。

楼主:
本项目采用开源软件SOMECAT总线协议实现对从站的控制作为EtherCAT系统的Master(主站),通过Ether。无论是简易的从站设备还是复杂的从站设备都需要一块专用的EtherCAT从站控制器。通过专用的从站控制器与从站微处理器,即MCU相连[[13]。主站的控制数据输出,经过从站控制对EtherCAT协议的针对性处理,给到从站微处理器即从站处理的CPU,系统中MCU。有从站微处理器处理数据并根据数据控制从站设备,简易从站输出设备如如LED。从站微处理器不仅负责接收主站数据输出给从站设备,也负责采集从站设备数据,并处理后,经过从站控制器处理为EtherCAT协议帧,上报给主站,简易从站采集设备如传感器、开关。整个收发数据流程构成了EtherCAT网络系统

楼主:
EtherCAT通信帧结构采用标准以外网帧结构,是通过对传统协议进行修改形成,在标准协议里插入专用帧类型的EtherCAT数据帧,也就是说,标准协议的数据内容就是EtherCAT的数据帧。专用帧类型用Ox88A4进行标记。也因为如此,EtherCAT通信可被标准的以太网通信完全兼容。EtherCAT数据帧的报文结构如图2-3所示。

楼主:
    以太网帧头中包含了目的地址和原地址信息,两个地址分别是接收方MAC地
址和发送方MAC地址。Ether CAT有特殊的帧类型Ox88A4 o Ether CAT数据包含
Ether CAT头和Ether CAT数据两个部分。Ether CAT帧结构定义见表2-l o

楼主:
    Ether CAT子报文的结构定义见表2-2。子报文包含命令、索引、地址区长度、
标志位、状态位、数据区和工作计数器等7个部分。报文中的命令一般是8位,
用来表示报文寻址方式和读写操作;索引就是帧编码;从站通信地址是地址去中
的32位二进制码;标志位M是后续报文的表示,如果Ether CAT数据帧有多个子
报文,除最后一个子报文的标志位外,其他子报文的标志位都需要被职位;子报
文数据属于用户自定义部分,长度一般是1486个byte

楼主:
    若要判断子报文被从站读取或插入的次数,需要用到工作计数器W KC,进而
可以判断子报文是否被正确的处理。W KC计数原理见表,操作模式分为仅读操作,
仅写操作及读写操作。仅读或者仅写操作,成功W KC计数加1,失败计数不变;
读写操作,失败计数不变,读成功加1,写成功加2,都成功则累加得3 o Ether CAT
从站通常有多个,每个从站根据自身读写情况及处理情况对W KC计数进行处理,
多个从站之间为累加关系。W KC计数计算原理见表2-3 0

楼主:
    Ether CAT主站与从站之间的通信依靠Ether CAT数据帧来实现。主站发送
Ether CAT数据帧,根据数据帧的不同寻址方式,从站会有不同的响应,就能实现
不同的通信服务,通过寻址方法,从站会改变内部存储。Ether CAT网络寻址方式
见图2-4 0

楼主:
    逻辑寻址是过程数据通信过程中,最常见的寻址方式。逻辑寻址的实现方式
是将从站控制器中的内存空间中物理地址到映射到主站逻辑地址。使用这种寻址
方式前,需对寻址所使用的地址段进行定义,将从站设备及其对应的数据的物理
地址首先对应到Ether CAT数据帧中子报文,在映射到主站的逻辑地址。通过逻辑
寻址方式,Ether CAT通信系统可以不经过软件,直接通过硬件就实现对Ether CAT
帧的读写出解析。在主站输出过程数据时,从站设备通过匹配子报文地址的方式,
提取自身对应的数据,也通过该方式向Ether CAT数据帧对应地址写入过程数据,
从而实现Ether CAT过程数据的通信。该寻址方式通信效率高,适用于过程数据通
信。

楼主:
    周期性数据一般在过程数据传输过程中处理,通常采用中断处理方式;非周
期性数据处理通常在初始化阶段,通常采用查询方式处理。周期性处理方式实时
性更高。满足过程数据传输使用需求。周期数据通信一般在内存中分配的一段空
间作为缓存,主站和从站都访问缓冲区;非周期性数据采用邮箱方式传输,邮箱
方式与缓存区传输方式的区别在于,缓存区可以实时读写,而邮箱传输方式仅在
写满之后才能取数,取完之后才能继续写「13]。邮箱数据通信是通过单缓存区实现,
邮箱数据通信传输时需要握手,保证数据的不会在传输过程中丢失。邮箱通信方
式一般在初始化过程中用于完成从站配置工作。

楼主: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Ether CAT性能进行分析。

1)实时性。采用专用从站控制器的Ether CAT从站,可以直接操作Ether CAT
  报文,主站对Ether CAT报文的操作也是直接通过该硬件完成,由从站控
  制器中现场总线单元完成从站寄存器到主站内存的映射。即主站和从站对
  Ether CAT报文的操作都可以直接由读取操作最快的硬件实现,不需要软
  件参与,大大节省了处理时间。在Ether CAT通信系统中,单一节点完成
  一次数据更新仅仅只需要0.03}s,完成一帧Ether CAT数据的传输仅仅需
  要200}s。而且在Ether CAT通信系统中,采用的是同步效率最高的分布
  式时钟技术,同步时间远远小于1us

楼主:
2)可靠性。Ether CAT从站采用的分布式时钟同步方式,不仅所需同步时间
    短,而且因其具备精确校准,同步的可靠性也十分高。常见的同步方式,
    一旦出现发生一个同步构件故障的情况,整个系统都会处于待同步状态,
    造成系统功能失效。而分布式时钟同步方式,相比绝对的一致性的同步方
    式,具有一定的容错性。另外,Ether CAT主站与从站之间构成了一个完
整的环网结构,主站时钟和从站时钟可以相互补偿,因此,Ether CAT通
信系统中的时钟基准十分精确,信号抖动小于1 }s.。建立的高精度时钟基
准上的Ether CAT通信系统,数据通信的可靠性得到了保障,且所有处理
数据都拥有准确度极高的时间戳。

楼主:
3)传输效率。Ether CAT通信技术网络结构灵活,通过一定的环路冗余,实
  现了传输速度超快的网络回路,而且一个Ether CAT帧中最多可以传输
  1486字节的有效数据,也因为高效的同步方式的高精度,Ether CAT网络
  传输性能十分优异。两轮循环即可完成数据传输,使得从站控制器收到的
  Ether CAT数据帧永远是最新的,极大程度上降低了传输延迟,增加的传
    输效率。

楼主:
    实现Ether CAT从站必须要有专用的从站控制器芯片,这一点与从站的复杂与
否无关。从站实现方案即从站控制芯片的选择方案有两种:IP-Core方案和ASIC
方案

楼主:
    从站控制器可由Ether CAT的IP核实现,其具备可配置的特性,通过Ether CAT
的IP核实现Ether CAT和从站之间的数据传输。通过配置数据传输方式,可实现
不同的通信需求,满足不同特性产品的需求。通过配置Ether CAT的IP核实现满
足不同需求的从站控制器的方案,是成本最低的方案。
    倍福公司在设计Ether CAT的IP核时没有实例化FPGA资源,未依靠专用
FPGA的特殊功能,也不需要做针对性的修改也因为如此IP核在FPGA的应用上
具备更广泛的适用性。因此,通过配置Ether CAT的IP核实现满足不同需求的从
站控制器的方案,更适用于FPGA o  IP核虽然相对复杂,但其具备较高的可配置
性,适用范围广,对资源环境以及FPGA的性能要求不高,覆盖性范围广。但因
适应特定FPGA而进行的配置是具有针对性的,不能直接用在不同的FPGA上。

楼主:
    ASIC从站控制专用芯片最常见的是ET1100和ET 1200,他们是有倍福公司生
产专用于Ether CAT从站控制器,是该公司针对自身提出的工业以太网协议定制的。
ET1100和ET 1200作为专用配套芯片,可以直接在硬件中处理Ether CAT数据帧,
具备结构紧凑、成本低、性能高的特点。
    ET1100芯片和ET 1200芯片作为倍福公司开发设计的两款专用ASIC从站控
制器芯片,有着不同特点,适用于不同的应用领域。Ether CAT通信系统要求高更
高,结构更复杂是,更适合选用的从站控制器芯片是ET1100,而ET 1200适用于
更简单的,对成本控制严格,系统空间等约束性更强的通信系统。此外ET1100比
ET 1200更为通用,各种类型的设备皆采用其作为从站控制器,而ET 1200因两个
端口中一个可以作为MII连接标准物理层,另一个可用于LUDS,所以更适用于将
E-bus/LUDS(低压差分信号)作为内部接口的模块化设备。两者的技术参数比较
见表3一1。

楼主:
    ET1100和ET 1200都是由倍福公司开发的专用Ether CAT从站控制器芯片,
专用于处理Ether CAT数据帧。ETII00芯片最重要的部分就是Ether CAT数据帧转
发处理单元,针对Ether CAT协议。在主站与从站通信过程中,从站控制器独立负
责Ether CAT协议,数据收发与从站微处理器无关,只受限于从站控制器芯片本身
性能。在简易从站中,可以不使用从站微处理器,直接通过从站控制器芯片ET1100
采用数据收发端口的方式实现输入输出,从站控制器芯片ET1100可支持4个数据
收发端口。通常情况下从站控制器与从站微处理器连接,连接方式常见的有SPI
和MCI两种方式,本项目采用SPI串行模式。

楼主:
    ET1100芯片只支持MII接口的以太网物理层PHY器件,MII接口在设计时,
考虑到降低处理数据和转发数据可能存在的延迟,对MII接口进行了优化。也因
此,选择PHY器件时必须需要满足一下要求:首先要求接收和发送数据有的是趋
于稳定的延时,15}s以内检测不到连接响应则认为连接丢失;其次PHY器件使用
时钟源与从站控制器相同,时钟频率为2_SMHz;再次,支持配置波特率和通信方
式是否为全双工,PHY器件还必须有指示信号来标识是否为全双工连接模式;另
外,由于ET1100和微处理器供电电压都为3.3V} PHY的供电电压也因为3.3 V
就要求PHY的功耗相对更低。
    基于以上条件,本项目选择PHY器件为KS8721BL芯片,KS8721BL由Micrel
公司生产,KS8721BL具有以下特点:
    1)适用于多种物理层连接,如:100BASE-TX,  100BASE-FX,  IOBASE-T;
    2)供电电压支持3.3 V和 2._5V;
    3)功耗低,在供电电压为3.3 V,功率消耗小于340Mv,还支持省电模式;
    4)完全符合IEEE802.3协议标准;
    _5)支持多种接口方式,如MII, RMII;
    7)支持10/100Mbps波特率设置;
    8)支持全、半双工式的自动协商或设置选择,且具备指示LED;
    由以上特点可知,KS 8721 B L完全满足本项目使用要求。在使用KS 8721 B L时,
配套接了以太网数据变压器H1102,该变压器由PULSE公司生产,除太网数据变
压器还连接了RJ4_5连接器。连接以太网数据变压器的作用有:抑制杂波,增强隔
离度,降低设备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祸合、降低干扰,因此可以增加传输距离,
增强传输信号。以太网物理层PHY器件KS8721BL与变压器和RJ4_5连接器连接
关系见图3-10

楼主:
    从站控制器ET1100自身EEPROM中存储配置信息及其他功能单元的信息,
其EEPROM接口为从站信息接口,通过该接口获取设备信息。要的设备相关信息,
称为从站信息接口。EEPROM为支持反复读写,EEPROM中数据掉电后不会丢失,
常用语存储配置信息、固定参数的上电需使用且不会频繁变化的信息。
    EEPROM中内容包括以下几个区部:第一部分,ESC寄存器配置区。该部分
区域包括如PDI控制寄存器配置等内容,在从站控制器上电或者复位运行后读取
并写入对应寄存器,这部分配置信息读写采用和校验,己保证数据读写的正确性;
第二部分,产品标识区。这部分是ET1100出产就写入的,包括生产商家标识,产
品编号等者部分内容是芯片生产厂商写死的,原则上不支持修改;第三部分,硬
件延时区。这部分包括数据接收端口的延迟、以及信息处理延时等延时信息;第
四部分,标准邮箱通信SM配置区。

楼主:
    FMMU实现从站的物理存储地址映射到网段内逻辑地址实现从站的逻辑寻址,
SM则实现主站与从站之间的数据交换。SM通道的功能是划分存储空间,将存储
空间划分为若干大小一定的缓存区,访问这些缓存区由硬件控制实现。在配置SM
通道时,需要对划分缓存数量及每个缓存区大小以及传输方向进行配置。从站周
期通信通常采用缓存模式接收新数据,该模式需使用3个缓存区保证通信效率;
而非周期通信通常采用的邮箱模式仅需使用1个缓存区即可,通过握手方式保证
传输数据的时序。

楼主:
sPl通信支持基于三条线的全双工同步传输,以及基于双线的单工同步传输,其中一条可作为双向数据线;传输格式支持g位或16位传输帧格式选择;支持主模式或从模式操作以及多主模式功能,频率最大值都为fPCLK}2,对于主模式和从模式都可实现更快的通信;用于确保可靠通信的硬件CRC功能:在发送模式下可将CRC值作为最后一个字节发送、根据收到的最后一个字节自动进行CRC错误校验;具有总线忙状态标志;具有DMA功能的1字节发送和接收缓冲器:发送和接收请求。

楼主:
    在从站软件中设计CoE对象字典管理过程数据。Ether CAT协议在应用层支持
CANopen协议,CANopen协议是基于CAN C ControlAeraNetwork)总线的系统所
制定的应用层协议,CAN总线是常用于汽车控制领域的总线[}2}} o CANopen协议支
持节点功能随意扩充,Ether CAT就对该协议进行了扩充。扩充后CANopen协议
主要的功能有:
    1)使用邮箱通信访问CANopen对象字典及其对象,实现网络初始化;
    2)使用CANopen应急对象和可选的事件驱动PDO消息,实现网络管理;
    3)使用对象字典映射过程数据,周期性传输指令数据和状态数据。
    CANopen协议的核心概念是设备对象字典(OD:ObjectDictionary)的应用[Zs}
对象字典是一个有序的对象组,每个对象采用一个16位的索引值来寻址,为了允
许访问数据结构中的单个元素,同时定义了一个8位的子索引。CANopen网络中
每个节点都有一个对象字典。对象字典包含了描述该设备和其网络行为的所有参
数。用户应用CANopen协议时,需要传递的配置信息和应用信息都放在过程数据
对象PDO CProcessdataobject)和服务数据对象SDO C Servicedataobject)里面[30]
PDO和SDO的通讯区别在于,PDO属于过程数据,即单向传输,无需接收节点
回应CAN报文来确认,从通讯术语上来说是属于“生产消费”模型,如图4-1所示。
SDO属于服务数据,有指定被接收节点的地址,并且需要指定的接收节点回应CAN
报文来确认己经接收。如果超时没有确认,则发送节点将会重新发送原报文[29]。
这种通讯方式属于常见的“服务器客户端”的通信模型,如图4-2所示。

楼主:
    完成从站的配置。XML文件是设备描述文件,烧写在从站控制器的EEPROM
中,ET1100上电后,会从EEPROM加载配置参数,完成启动初始化工作。利用
软件工具TwinCAT将编写好的从站设备描述文件下载到从站的EEPROM中,以
便主站设备扫描从站时,主站能够对从站进行正确有效的配置。在Ether CAT网络
通信中,Ether CAT主站能够根据从站描述文件生成网络信息文件,从而对从站进
行正确有效的配置[[30]。根据项目需求,修改EEPROM文件需要两步,此处只是实
验中的部分实例,其他对象字典的修改与该实例步骤相符:

楼主:
    ②首先需要修改的是数据类型(DataType)和对象(O句ect)两个目录里的内
容:DataType选项中是使用到的对象类型定义,即每一个对象都有其自己的定义,
包括对象里面子索引的个数,对象总的数据长度。此处要改到的是DT 1 a02和
DT6020两个数据类型。修改后的结果如图4-4所示。两个选项中分别添加了子索
引的个数并修改了总的数据长度。

楼主:
从站初始化主要包括两部分,初始化从站硬件接口和初始化EtherCAT功能模块。其中初始化硬件接口首先需要初始化STM犯时钟,然后再对IO接口、SPI接口初始化;EtherCAT功能模块初始化主要是初始化从站控制器ET1100}ET1100的初始化通过也通过配置寄存器来实现。

楼主:
    初始化协议相关变量。在进入从站主循环之前,需对协议相关变量进行初始
化,使之达到就绪状态,为后续与主站通信做好准备。由于需要区分每个CANopen
节点的输入与输出,所以PDO分为TxPDO(发送PDO)和RxPDO(接收PDO)}
发送和接收是以CANopen从站节点为参考。本项目中使用输出过程数据对象
0x7010管理输出过程数据,使用输入过程数据对象0x6000和0x6020分别管理输
入过程对象。使用RxPDO映射对象0x1601将所述的输出过程数据对象映射到
RxPDO,使用TxPDO映射对象Oxla00和Oxla02分别将所述的输入过程数据对象
映射到TxPDO。最后使用Ox1C12对象配置通道SM2,使用Ox1C13对象配置通道
SM3。

楼主:
    主站数据经过从站控制器ET1100到从站微处理器,ET1100负责协议的转换,
而从站微处理器负责处理数据,并根据主站需求控制从站设备,且将采集的从站
设备信息上报主站。从站控制器和从站微处理器之间的数据通信接口为SPI,通信
方式为中断方式。中断数据处理流程如图。
    中断源为主站写ALControl寄存器,接收到中断后从从站控制器中取数,取出
数据后判断是否有需要处理的处理,如有则处理需处理的数据,没有需处理数据
或者数据处理完成后,在看是否有数据需要发送,有则将处理后数据发送给从站
控制器。

楼主:
    相比Ether CAT从站,需要专用的控制器ET 1100 } Ether CAT主站硬件要求则
简单的多,不使用特殊的控制器,只需要标准的以太网处理器。主站与从站之间
的传输介质也只需普通网线即可。本系统中主站选用的是PC机,操作系统使用的
是linux操作系统。
    Ether CAT主站硬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仅是普通PC机和标准的NIC
  C NetworkInterfaceCard)网卡,软件代码则安装在Linux内核上。Ether CAT主站
模块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主站。每个主站使用特定的以太网卡,通过在加载网卡
驱动时在MAC(MediaAccessControl)地址配置特定参数来实现。主站个数与MAC
地址呈一一对应关系,MAC地址数量直接反应Ether CAT通信系统中主站的个数。
    通常,主站在访问通信网络中其他对象时,需要针对不同的网络、不同的节
点去设置接收数据帧和发送数据帧。但在Ether CAT通信系统,所有节点通信都可
采用同一个数据帧,即主站发送的Ether CAT数据帧会遍历所有节点,每个节点操
作自己对应的区域即可,因此,Ether CAT从站需要专用的控制器来处理Ether CAT
数据帧,而主站却不需要,而且主站功能对计算机cpu资源的消耗非常低,基本
不影响其他程序的运行和使用,所以不必使用价格高昂的特殊设备,仅需要无源
的NIC卡或主板集成的以太网MAC设备即可。

楼主:
    Ether CAT主站可以由任意集成了以太网接口的普通设备实现。本项目选择在
Linux系统下装有ROS操作系统的PC机作为Ether CAT系统主站。主站系统模块
主要包含了应用程序接口模块、主站模块、网卡设备驱动模块。主站系统结构图
如如图_5-1所示。
    Linux系统是高度开放的系统,可分为实时性较高的内核层和实时性相对差一
些的应用层。内核层主要负责运行驱动程序以及关键调度模块;应用层故名意思,
主要负责运行应用程序。
    为了保证Ether CAT系统通信的实时性,Ether CAT主站驱动程序以及应用程
序都配置在内核层运行。Ether CAT主站协议固定,容易解析,所以协议解析功能
防雨驱动程序实现,另外Ether CAT驱动程序还需实现与顶层应用程序接口,以及
与以太网驱动设备的接口,这部分很常规的主站软件都己经具备,无需用户编写
软件。主站应用程序模块则负责面向对象,实现用户的特定需求,这部分需要用
户根据使用需求编写软件。

楼主:
    Ether CAT协议是通过修改标准以太网协议而来,因此,Ether CAT主站使用
的网卡,虽然仅需选取普通的网卡,但使用时需对其驱动进行适应Ether CAT的修
改。为了保证Ether CAT系统通信的实时性,该驱动模块也运行在Linux内核层。

楼主:
    目前常见的主站软件有基于Windows系统的
TwinCAT(TheWindowsControlAndAutomationTechnology)和基于Linux系统的
IghEther CAT和SOEM(SimpleOpenEther CATMaster) o TwinCAT是德国Beckhoff
公司的基于PC平台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控制软件。具备运算速度快,尤擅长
的浮点运算,数据区和程序区仅受限于存储介质的容量。在需要处理和存储大量
数据比如趋势、配方和文件时优势明显。本软件基于基于Linux操作系统,主站软
件在ghEther CAT和SOME之间选择

楼主:
1)初始化(Init,简写为I)状态。此时,主站通过读取EEPROM中的配置
    数据,对从站过程数据接口站点地址寄存器设置,对从站控制器和从站微
    处理器间的同步方式的站点地址寄存器进行设置,对从站SM通道参数站
    点地址寄存器设置。在初始化状态,主站与从站还不能进行通信,这些设
    置并不能写入从站。
2)预运行(Pre-Operational,简写为P)状态。从站站点寄存器设置完成后,
    通过写状态控制寄存器进入预运行状态。此时接口配置,同步配置以及通
    道配置等设置都己完成,可以开始邮箱通信,邮箱通信可以将初始化是主
    站的从站的配置数据传输至从站。该状态仅能向从站发送初始化数据不能
    发送过程数据。
3)安全运行(Safe-Operational,简写为S)状态。此时主站设置的配置数据己
    经传输至,通过在状态寄存器写请求,可以进行安全运行的状态,安全运
    行状态,从站通过将接收的的主站的配置数据,完成自身的初始化。此时,
    主站可以发送过程数据给从站,但任然是单向的,数据流向仅能是主站到
    从站,不能是从站到主站。
4)运行(Operational,简写为。)状态。在安全运行阶段,从站的初始化己经
    完成,通过写状态控制器寄存器转至运行状态后,可以完成主站与从站的
    双向的通信,可以是邮箱数据通信,也可以是过程数据通信。

楼主:
    SOEM使用Raw Socket收发Ether CAT帧,通过系统调用bind, send和recv
实现Ether CAT通信。SOME支持分布时钟(DC),从站设备基于实时时钟,控制信
号可以搞精度同步。在数控系统中,为了实现各个伺服电机的同步联动插补关系,
分布时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CAN open over Ether CAT ( CoE)协议用于在应用
程序级别配置从站并交换数据对象。数控系统主站与Ether CAT总线伺服驱动器按
照CoE协议实现周期性数据通信。首先进行安装前的环境配置和安装SOEM。具
体步骤如下[[39].
    1)获取并下载PREEMPT一 RT;
    2)内核配置在bash输入以下命令行$makemenuconfig,在
"Processortypeandfeatures”选项当中,选择“CompletePreemption(Real-Time)",以提
供内核提升为实时操作系统的选择。进一步选择“ThreadSoftirqs”和
"ThreadHardirqs",使内核实现软中断和硬中断功能。选择完实时性内核功能,进
一步编译系统。具体命令如下:
    $make一n
      #makeinstall
      #makemodules install
      #cd/boot
    #mkinitramfs-k-oinitrd.img-2.6.33.7.2-rt2.6.33.7.2-rt30
    3)主站软件SOEM为命令行交互软件,软件大小非常小。该软件提供了一些
常用的操作控制命令例如:ebox(实现邮箱通信)、eepromtool(对E2PROM操作)、
firm_ update(固件更新)、red_ test C redundanttest ) ,  simple_ test(简单通信测试)、
slaveinfo(查看从站信息)。安装过程为:进入http://openEther CATsociety.github.io/
进行下载,转到工程所在文件夹,输入指令source./setup.shlinux,最后输入指令
makeall进行编译。

楼主:
    完搭建Ether CAT一对一主从站系统,完成Ether CAT主从站系统的初始化。
Ether CAT主站发送数据帧通过网口输出,传输至从站,从站通过网口接收到数据
信号经过以太网数据变压器H1102到PHY器件KS8721BL芯片,经过PHY器件
KS8721BL芯片处理传输至从站控制器ET 1100。数据存储至ET1100内部的
DPRAM中[[40]。从站设备部分通过USB转串口工具下载从站数据到STM犯,初始
化微处理寄存器后,运行Ether CAT协议程序,使用地址寄存器完成对ET1100内
部存储器的并行读写,完成整个Ether CAT系统的初始化和数据通信。

楼主:
    搭建系统实验平台并且完成了对系统整体性能的测试。Ether CAT系统整体结
构为:以在Linux系统下装有ROS操作系统的PC机(C1号)和TurtleBot机器人
作为主站端,PC机安装有SOEM软件作为系统软主站。制作的两套PCB板(微
处理器STM32和控制器ET1100)和一台PC机(C2号,用于控制TurtleBot机器人
移动)作为从站端。从站和从站之间、从站与PC机(C2号)通过网线连接,主站
和从站之间通过路由器(无线与有线的方式)连接。从站端分别接入指定的传感
器:第一个从站接入霍尔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距离传感器,第二个从站接入
摇杆用来控制TurtleBot机器人。以此完成了整个实验系统平台的搭建,实验系统
平台如图6-1所示。通过主软站检测到从站数量与配置状态,在ROS操作系统下,
首先实现系统基本的通信功能测试(通过控制从站端的指示灯的亮灭)。

网友A: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B(2019-11-15):
您好,楼主,您有Ether CAT 正常数据包和异常数据包么?能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楼主,您有Ether CAT 正常数据包和异常数据包么?能否分享一下

这个 主要还是看 协议转发芯片!都是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