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IR2110S驱动BLDC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9-08-21):
stm32控制IR2110S驱动BLDC无刷直流电机,陆续分享技术细节
原理图

pcb

实物

楼主:
无刷直流电机比较流行,很多电机内部加入霍尔元件,通过霍尔元件可以知道电机转子的位置,根据这个位置给电机相线供电,这样电机就转起来了。
霍尔元件输出与相线输入电压的关系可以让BLDC电机厂家提供,一般都提供这个对应关系表,如下图所示
有了上面这些足可以让我们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让电机转起来!
由上面的框图可以看出,3相电机的驱动需要六个mos管,一般用的是NMOS,大功率的NMOS比较便宜。大功率MOS管有较大的结电容,控制电压也高些,无法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所以需要驱动电路。驱动芯片组成的驱动电路比较简单,常见的有IR2110S,我这里用IR2110S设计了MOS驱动电路,如下图所示,其中C24D5是自举电路,为了控制Q3抬高电压。
单片机用流行STM32,他有高级定时器T1T8,可以输出3对互补的PWM波,还有刹车信号输入,这些特性对于电机的可控制非常合适。BLDC电机控制用到单片机定时器及IO中断,让电机转起来需要知道电机转子的位置,根据霍尔相位对应表驱动电机相线,程序里用中断获取霍尔电平的变化。检测到变化后改变定时器输出,从而使电机相线得到驱动,我在程序里做好了数组,把得到了位置通过数组给定时器CCER寄存器,这样电机就转起来了。

附件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