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下配置ATMEL MCU触摸

楼主(2019-08-21):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MPLAB X IDE 5.25环境下,配置ATtiny1616怎么没有找到触摸库,请问怎么选择触摸库的相关配置,谢谢。

网友A:
PIC单片机电容触摸按键,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外围电路简单,不需要任何外围元器件。只要从引脚连接出一条线到焊盘上即可。
电容按键触摸的原理
PIC单片机通过松弛振荡器是一个自激 RC 振荡器,它使用 2 个带 SR 锁存的比较器来改变感应电容器电压的充电方向,进行充电或者放电。通俗点说就是在管脚上产生了一个三角波。当手指按上去后就引入了一个额外的电容 使得 充放电的周期沿长。也就是说人的手靠近的时候充电时间沿长了,然后放电时间也加长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同过判断 RC震荡频率的快慢来判断 是否有手指按下。

  如何判断RC震荡频率的快慢呢?
  这就和我们平时判断一个人做事情快慢是一样的。比如我们给个10S的时间,让两个人吃薯条如果吃的越多的,就说明他的吃东西的频率越快反之越慢。
  官方的资料给了个比较简单的实现方式。 由TIMER1来完成计数也就是充放电的次数,由TIMER0来计时。TIMER0每隔段时间触发一次中断,来读取TIMER1充放电的次数。
  如果采集的的次数明显小于之前的次数。那就说明充放电频率降低了。有人的手按下了。这就是判断的大致原理。
官方提供的简单按钮检测方式(大概就这意思)
  首先要有三个变量 unsigned int  average;//平均值
                                   unsigned int  raw;//当前值
                                   unsigned int trip;//按下时频率与平均值得差
中断程序
   ISR{
        ...
       if(raw < (average - trip))
        // 按钮按下
      else
       //按钮没有按下

      //对当前读数进行平均
     average = average*15/16+raw/16;
         }

网友A:
http://mail.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Video&a=show&id=130

网友A:
http://mail.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Video&a=show&id=272
2D触摸表面2——代码配置

网友A:
http://mail.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Video&a=index&id=46

楼主:
在START里我知道如何添加QTOUCH触摸库,现在想切换到X IDE环境下,PIC的MCU是可以添加触摸库的,ATMEL的MCU如何添加触摸库,我是想知道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B:
我也没找到PTC,应该是还没放进MPLABx, 只能等了,或者直接用star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IC单片机电容触摸按键,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外围电路简单,不需要任何外围元器件。只要从引脚连接出一条线到 ...

这个资料早就过时了,现在PIC上用的触摸是CVD,HCVD和ADCC等方法,这种张弛振荡的方法多年前就废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START里我知道如何添加QTOUCH触摸库,现在想切换到X IDE环境下,PIC的MCU是可以添加触摸库的,ATMEL的MCU ...

MPLABX的MCC里的触摸库目前只是PIC的,基于ATMEL的PTC的库还只能从Start里使用。

网友D:
没用过这个的库,不是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