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6910AS10触摸开关IC,需要烧录触摸程序才能用吗

楼主(2019-08-21):
电饭锅坏了,触摸没反应,拆开了,触摸IC为比亚迪BF6910AS10,淘宝上采购了两片,替换新IC后,触摸还是没有反应,查芯片,说有FLash和RAM,好像是MCU,请问,此IC需烧录触摸程序后,才能用吗?

网友A:
这是一个单片,需要写入程序才能使用

网友B:
有些淘宝说换上就能用,估计是针对特定型号产品而言.总之说法很混乱,有点哗众取宠,不就是一款带触摸开关的单片机吗,说一大堆干吗?用户信了你买回去不好用,还不骂死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单片,需要写入程序才能使用

这芯片,网上也收不到程序,也没有烧录设备等资料,如果没有芯片厂家提供技术支持,是无法采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单片,需要写入程序才能使用

这芯片,采用什么体系架构?是ARM架构吗?用KILL可以烧录程序吗?

网友A:
看了下T叔的资料,不是ARM,也不是51.

楼主:
这下等于是跳了个坑!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比亚迪微电子公司不在网上公布该MCU的技术资料和例程呢!比亚迪也算大企业,怕技术秘密外泄而心胸狭窄?一家企业画地为牢各自为战,无法强大!

网友C(2019-12-28):
haha,一般IC为空片, 需要烧录程序的。  我们公司有帮客户烧录,不过是公司大批量烧录。单独可能整不了。 不好意思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下等于是跳了个坑!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比亚迪微电子公司不在网上公布该MCU的技术资料和例程呢!比亚迪 ...

这是介格打得底的IC,销售标的就是大批量的家电制造商,不是维修或个人。说不定是OTP模式,坏了就换。没法重新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