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流互感器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9-08-21):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下面是一个用运放检测电流互感器的电路,请问一下OUT端检测出来的电压是怎么计算的?比如说初级电流10A的时候,输出电压计算出来应该是多少?
多谢!!!

网友A:
输出就是I*R

楼主:
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我不是太明白,
如果是I*R,那么10*0.12=1.2V,这里的值和互感器的比值没有关系吗?如1:1000和1:100的互感器都按照这样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我不是太明白,
如果是I*R,那么10*0.12=1.2V,这里的值和互感器的比值没有关系吗?如 ...

1:1000,就是次级电流与初级电流是1:1000的关系,初级10A,那次级就是0.01A,运放输出就是0.01*R

网友B:
你这电流互感器直接连L N,这是要干什么。。。。

网友C:
2个4148二极管钳位,电压保持在0.7v左右?

@R2D2 :谢谢
这两个二极管是在测量电路没有上电或故障状态提供保护,避免互感器输出端过压,避免磁心饱和/过热。
@木雨辰 :只要输入信号没有超过涉及范围,两个4148两端电压永远为0,运放虚短原理都不懂,你们两个脑子都要送学校回炉去。
请问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我也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00,就是次级电流与初级电流是1:1000的关系,初级10A,那次级就是0.01A,运放输出就是0.01*R ...

明白,多谢了!
另外这个是IV转换电路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流互感器直接连L N,这是要干什么。。。。

不好意思,是疏忽了,把图改了一下,免得后面看到的人误解。

网友D:
输出电压=120R*I(原边)*(1:1000)

网友E(2019-11-08):
I/1000*120

网友F:
这二个二极管是为了CT和运放的输入级,差分电压不能超过损坏输入级的电压,保固下CT输出级不能开路。当电流回路有开路状态时,时反馈电阻有问题或运放负反馈不成立时,CT就会输出高压,通过二极管进行限压,正常工作时,基本没有影响,测小电流时,UA级时,才要考量二极管的漏电流。

网友G:
少个负载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沒画出來。
马甲是不是被封了,这样不好。

改了以后,这个图还是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是错的,哪来确定结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改了以后,这个图还是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是错的,哪来确定结果?。

楼主的图根本就没错,谦虚点儿吧。

网友J:
楼主初级接L和N是什么源?升1:1000后电压多少?两端没有任何防护直接并上二极管?二极管是不是特殊的?

@R2D2 :太明显了
@captzs :这问题太弱智,只有昆乙己这种档次的可以回答。
@R2D2 :我是问楼主,你愿意替他回答吗?
你什么学历?连电流互感器都不懂也是把我看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图根本就没错,谦虚点儿吧。

你是高手,你仔细看看。

@R2D2 :没有这些电阻,LZ怎么算Vout?
@R2D2 :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必须有连接,他的负载电阻是哪个,运算放大器的采样电阻是哪个,里面的R1是什么电阻?
我绞尽乳汁都没看出来缺了什么,有话你就明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是高手,你仔细看看。

按照你的思路做出的电路性能不知道比楼主做的差到哪里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是高手,你仔细看看。

你说的是无源IV原理,现在是有源IV原理。都能实现电流电压转换。电路是没有问题的。有源的话,对CT负载效应最轻,精度更高,因为历磁电流更小。维持感应电动势输出。

网友K(2020-07-01):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无源IV原理,现在是有源IV原理。都能实现电流电压转换。电路是没有问题的。有源的话,对CT负载效 ...

无源和有源是不是看互感器是否接电源了,就是看互感器是四根线还是两根线吗?

说白了,用了半导体器件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