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003的ADC的VCC/3通道,VREF精度问题咨询

楼主(2019-08-21):
003的ADC的VCC/3通道,内阻是多少?又没有结构图?平时不开通时不耗电吧?

VREF精度问题,25度1%, 全温度范围1%?但是没有生产测试,这个有详细解说吗

网友A:
VCC/3 精度不是很高,大概3%左右,平时不使用的时候不耗电,使用这个通道的时候会增加功耗。一般在进入deepsleep之前,需要把ADC寄存器设置的采样Vcc/3的通道换成别采样IO的,关BGR,关ADC使能,关ADC时钟。
Vref的精度以数据手册为准

网友B:
没关心过内阻问题

网友C:
华大代理可以技术支持 409946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