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LV320ADC3101配置浅谈——音频ADC配置基础

楼主(2019-08-21):
TLV320ADC3101是一款集成 miniDSP 的 92dB SNR 低功耗立体声 ADC,本文将对TLV320ADC3101在使用中如何配置进行系统地描述。
当用户确定被采集信号、输出信号以及主时钟之后,就可以开始配置TLV320ADC3101了。
本文将通过TLV320ADC3101的输入配置、输出配置、时钟配置以及信号处理配置进行讲解,其中,输入、输出以及时钟的正确配置决定了ADC是否能够正常工作,信号处理的正确配置决定了ADC的输出结果是否满足系统要求。
输入配置
TLV320ADC3101内置两路ADC、拥有六路模拟输入,支持单端输入、差分输入以及混合或多路复用输入。除此之外,TLV320ADC3101也支持数字麦克风输入。在AVDD=3.3V时,满幅模拟输入为0.707Vrms。
  • 对于左右两路ADC,分别拥有三路模拟输入,可以分别配置为一路差分、一路单端或者三路单端。表1中列出了所有可以配置的情况。
表1

对于需要多路混合的信号,为了防止混合信号幅度超限,TLV320ADC3101可以对输入信号进行-6dB衰减。
  • TLV320ADC3101的模拟输入配置可以通过I2C写寄存器
P1:0x34(52) [Left ADC Input Selection for Left PGA] ,
P1:0x36(54) [Left ADC Input Selection for Left PGA] ,
P1:0x37(55) [Right ADC Input Selection for Right PGA] ,
P1:0x39(57) [Right ADC Input Selection for Right PGA] 进行配置。
在使用模拟麦克风输入时,TLV320ADC3101提供MICBIAS,用户可以通过寄存器P1 R51 [MICBIAS Control]配置MICBIAS为2V、2.5V或AVDD。根据不同的麦克风输入,需要的MICBIAS也不同。
在使用数字麦克风输入时,TLV320ADC3101 需要配置其复用引脚GPIO1和GPIO2作为数字麦克风的时钟线和数据线,可以通过寄存器
P0 R51 [DMCLK/GPIO2 Control],
P0 R52 [DMDIN/GPIO1 Control]配置。
输出配置
  • TLV320ADC3101提供灵活的输出接口配置。对于用户来说,确定音频输出格式及采样率非常重要。TLV320ADC3101支持I2S以及左对齐、右对齐格式,TDM音频格式,数据位宽16、20、24或32位,以及通道互换、时隙调节、BCLK反向等灵活配置。
  • 用户可以通过I2C写寄存器
P0: 0x1B (27) [ADC Audio Interface Control 1],
P0: 0x1C (28) [Data Slot Offset Programmability 1],
P0: 0x1D (29) [ADC Audio Interface Control 2] (D3),
P0: 0x25 (37) [Data Slot Offset Programmability 2],
P0: 0x26 (38) [I2S TDM Control Register] 进行配置。
时钟配置
TLV320ADC3101有两种时钟模式:主模式和从模式;在主模式中,ADC需要外部MCLK,其他时钟通过内部的PLL和分频器产生;在从模式中,ADC需要外部 MCLK和BCLK,LRCLK可以外部输入也可以由分频产生。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具体时钟输入选择是否使能PLL以及各个分频器。
在时钟配置中, PLL的输入时钟PLL_CLKIN可以是MCLK或BCLK(从模式),ADC的输入时钟ADC_CLKIN可以是MCLK,BCLK(从模式)或PLL_CLK。
ADC_CLKIN (CODEC_CLKIN) 三次分频后产生的ADC_FS和LRCLK一致。
PLL和分频器参数的选择可以在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lv320adc3101.pdf中找到详细的限制条件。
用户可以通过http://www.ti.com/lit/zip/slac248下载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Software,利用其中的PLL Clock Tool计算PLL和分频器参数。
图1完整描述了ADC3101的时钟配置过程。
图1
信号处理配置
信号处理配置包括增益调节以及数字处理两部分;其中增益调节包括模拟增益以及数字增益;数字处理包括各种滤波器和AGC。
增益调节
TLV320ADC3101内置PGA可以实现精度为0.5dB,0dB到40dB的模拟增益调节;同时,TLV320ADC3101也可以实现精度为0.1dB,-12dB到20dB的数字增益调节。
用户可以通过写寄存器
P1 r59 [Left Analog PGA Settings]
P1 r60 [Right Analog PGA Settings]
P0 r82 [ADC Fine Volume Control]
P0 r83 [Left ADC Volume Control]
P0 r84 [Right ADC Volume Control]
进行配置。
数字处理
在选择信号处理方式时,用户可以选择内置的固定处理过程,也可以自定义处理过程;TLV320ADC3101的Processing Blocks包括抽取滤波器以及AGC(自动增益控制)。
表2包含了18种内置处理过程,用户可以通过寄存器P0 r61 [ADC Processing Block Selection]进行选择;
用户可以利用TI的 PurePath Studio graphic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自定义处理过程。
表2
AGC主要用于功率控制,用户可以通过配置AGC相关的寄存器,实现不同效果的AGC。
参考实例
以下实例描述了当模拟麦克风双通道单端输入,要求音频信号为I2S格式,48K采样率,24位数据,ADC主模式工作,主时钟MCLK=12.288MHz时如何配置TLV320ADC3101
I2C的写命令格式为 w [I2C地址] [寄存器地址] [寄存器值];
#软件复位
w 30 00 00 //选择Page 0
w 30 01 01 //软件初始化
#输入配置
w 30 00 01 //选择Page1
w 30 33 50 //设置MICBIAS为2.5V
w 30 34 fc // 左通道为IN1L(P)单端输入
w 30 37 fc// 右通道为IN1R(M)单端输入
#输出配置
w 30 00 00 //选择Page 0
w 30 1b 2c // I2S,24bits,Master Mode, 3-stating of DOUT disabled
#时钟配置
#根据音频信号要求以及LRCLK=ADC_FS=48KHz, 计算得BCLK=2.304MHz; 根据MCLK=12.288MHz以及数据手册中的限制条件,计算PLL的参数以及各分频器的值。
w 30 00 00 //选择Page 0
w 30 04 03 // 选择MCLK为PLL输入时钟, 选择PLL_CLK为ADC输入时钟
w 30 05 a1 // PLL_P = 2, PLL_R = 1
w 30 06 0f // PLL_J = 15
w 30 12 85 // NADC divider = 5
w 30 13 83 // MADC divider = 3
w 30 14 80 // AOSR = 128(默认设置)
w 30 1d 02 // BDIV_CLKIN=ADC_CLK(默认设置)
w 30 1e 88 // BCLK N divider = 8
# 信号处理配置
w 30 00 00 //选择Page 0
#增益调节
w 30 51 c2 // 使能ADC左右通道
w 30 52 00 //取消ADC左右通道静音,精调数字增益为0dB
w 30 53 00 // 左通道数字增益为0dB(默认设置)
w 30 54 00 // 右通道数字增益为0dB (默认设置)
w 30 3b 32 // 选择左通道模拟增益为25dB
w 30 3c 32 // 选择右通道模拟增益为25dB
# 数字处理
w 30 3d 01 //选择ADC信号处理模块PRB_P1 (默认设置)
w 30 56 00 // 关闭AGC功能(默认设置)

网友A(2019-10-11):
学习了,谢谢。我刚好准备用

网友B(2020-03-18):
求教一下,ADC3101支持4路模拟麦克风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