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管脚输出问题

楼主(2019-08-22):
  请教一下一个问题,如果有个管脚我用推挽输出高电平1, 然后外部也有一个电平1的高电平输入这个管脚,那我去读输入寄存器是什么状态呢。会坏吗

网友A:
如果按照你目前的使用,读入寄存器的数据应该是1.
不过,万一你推挽输出低呢?这时就有风险了。

想做双向口,建议配置为OD输出模式。

网友B:
是不是值为1啊

网友C:
可以读读看啊

网友D:
应该不会坏掉的

网友E:
当然不会坏了

网友F:
当然是高电平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