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莫名饱和

楼主(2019-08-22):
一个认为比较成熟的运放放大电路,工作过程中,在电流为零(currB和Bus-无偏差)的时候,一段时间后运放输出莫名出现饱和现象,输出由2.5V变为4.1V。求教该如何分析?另外布线是否会有影响。多谢了!

测量数据很重要!!!!

网友A:
2.5V正常么?

楼主:
2.5V是TL431产生了,有很微小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rrB和Bus- 电压多少?单电源和双电源的电路会不一样。饱和当属正常。

两个几乎为零,因为没有电流流过~

网友C:
电路是很标准的差分放大电路。
这种出问题比较难分析,能导致输出饱和的因素从电路上分析不出来。
换用低压CMOS的运放试试看

网友D:
输入端开路时,包和的吧,开路时,输出2.5V,如VIN-接地,则变成2.5*20=50V同,不包和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是很标准的差分放大电路。
这种出问题比较难分析,能导致输出饱和的因素从电路上分析不出来。
换用低压 ...

嗯,的确是这样的。该电路在另一个板子上运行正常。
所以一直担心布板会不会有影响,但是测量电源、地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端开路时,包和的吧,开路时,输出2.5V,如VIN-接地,则变成2.5*20=50V同,不包和才怪。 ...

Vin-没有直接接地,前端一个电路,而且放大倍数对于2.5V其实是1倍,所以单纯2.5V应该不会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大约是接地的是吧!直流偏置的电流您沒算进去!

这个直流偏置电流不知道指啥?能否解释一下,多谢了。

网友E:
如果运放输入端currB开路、Bus-对地电压为0,相当于差分放大器输入+2.5V的差分电压,运放当然会饱和。
改进:在Bus-与+2.5V之间连接一个20k或阻值更小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Vin-没有直接接地,前端一个电路,而且放大倍数对于2.5V其实是1倍,所以单纯2.5V应该不会饱和~~ ...

量输入端的电压就清楚了吗?或者二个输入端电位,OP,输出的电位量下,给大家参考,什么数据也没有就让大家猜?

网友F:
仅仅图纸这样,currB和Bus短路,悬空,是不可能产生短路的,既然出现饱和,你可以实际测量6脚和5脚电平到底多少,应该可以从外围入手分析到原因。

网友G:
做个简单的仿真不就完了,你这不饱和才怪呢

网友H:
本来是双电源供电的,现在通过加2.5V电压加上了,改成单电源供电了,电路上看不出来问题

网友I:
楼主有没有在C33并联电阻试试?

网友J:
有没有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