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老铁们,这个红色的大电容到底是多大容量的

楼主(2019-08-22):
这是SG3525电路中的CT

楼主:
上传后的照片不清楚,上边的丝印是4700 6.3(或63)

网友A:
那就是 4700pF, 大概是 63V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 4700pF, 大概是 63V 的

多谢

网友B:
拆下来量。。。。
这种形状,应该不止4700PF。。。。。

网友B:
不过作为3525的CT,4700pF是合理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作为3525的CT,4700pF是合理的值。。。

我手头没有这个模块了,我让有模块的朋友去测下频率验证一下

网友C:
模拟这边大牛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D:
其实用个np0贴片电容多好。

设计者不明白np0、x7r、y5v的区别,曾经看过一张开关电源的图纸,作者声泪俱下的特别标注,严禁使用瓷片电容,只能使用薄膜电容,可能被y5v跟坑的不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个np0贴片电容多好。

设计者不明白np0、x7r、y5v的区别,曾经看过一张开关电源的图纸,作者声泪俱下 ...

能不能顺道科普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顺道科普一下

翻。2rdr墙wiki找“ceramic capacitor”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