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块好用的串口屏,要求支持485接口MODBUS协议

楼主(2019-08-22):
项目很简单:通过MODBUS协议采集6台程控电源的运行数据,显示电压、电流变化曲线计算阶段时间内的平均值和越限报警。对屏的要求是:7寸带外壳电阻触摸屏(分辨率不限),12V供电RS485接口。
    之所以选择串口屏就是为了简单快速的解决问题。但是看了一下许多厂家的串口屏都是使用自家的协议,不能很好的支持MODBUS RTU协议。

网友A:
威纶通了解一下

网友B:
串口屏+单片机
单片机负责modbus485通讯获取数据,并把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串口屏,这样就行了。
如果不是很大批量,估计没有厂家会帮你做。因为modbus协议也是需要解析数据的。

网友C:
组态触摸屏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屏+单片机
单片机负责modbus485通讯获取数据,并把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串口屏,这样就行了。
如果不是很 ...

有这样的屏,例如 广州大彩 但是对MODBUS支持的不够好。软件做的太low,用起来比较费力。

网友B:
找个靠谱的两三天就帮你搞定了,很简单的功能

网友D:
打算用大彩,7寸的200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组态触摸屏能满足你的需求。

串口屏方便  你说的组态屏不也是很复杂的通讯?

网友F:
超级简单的需求,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最小单片机系统加一片MAX485负责连接 MODBUS协议的485串口。
再一个你自己认为合适的串口指令屏,比如迪文的DMT80480L070_01W 7寸带电阻触摸串口指令屏。才90元。
单片机采用双串口硬件配置的,这个现在1元单片机都具备。
单片机负责解释MODBUS协议,然后直接发串口指令信号到串口指令屏,同时解析指令屏触摸信号。
指令屏采用5V供电,因此单片机板子直接可以并联起来由一个5V适配器供电。
说实在的,要不是有个485接口芯片,不做板子,直接拿个某某型号8位机最小系统板就直接可以做了。
更多的工作,到还是在指令屏上面,设计一个合适的显示、触摸界面,触摸按钮当作图标,显示界面分块完成后,美化美化,作为一个背景上传到指令屏。
带触摸的指令屏,是由触摸动作定义并带触摸位置数据回传功能的,在同一个控制串口回传,不需要另外编写触摸控制代码和增加触摸板输入硬件。
然后编写数字变量显示命令、大小、颜色、位置,直接控制指令屏显示就成了。工作量真心不大。

楼主(2019-09-24):
引用 网友F:
超级简单的需求,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最小单片机系统加一片MAX485负责连接 MODBUS协议的485串口。
再一个你自 ...

谢谢!已经用广州大彩的7寸屏(带外壳200元)搞定了。尽管软件差些可是带485接口支持MODBUS协议,功能已经基本满足。
用单片机做一个最小系统硬件很容易可软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至少要熟悉两个不同的协议并编程。还要考虑单片机的外壳+电源,如果有问题两个程序都有修改。又不是批量生产,所以还是尽量用现成的系统比较好。
你推荐的7寸屏太便宜了,以后会用到。谢谢!

网友G(2020-03-31):
我的需求和你几乎一样 ,你用的这个大彩的怎么样?好开发吗?我现在用的昆仑通态的组态屏  但成本有点高

网友H(点评):
昆仑通态有技术支持吗?刚好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I:
现在很多串口屏 都支持 MODBU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需求和你几乎一样 ,你用的这个大彩的怎么样?好开发吗?我现在用的昆仑通态的组态屏  但成本有点高 ...

大彩7寸屏,带外壳.安装,开发还是很方便的,在购买前可以先下载他的编程环境试用一下.基本和实体屏效果相当.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现在很多串口屏 都支持 MODBUS了

为什么一定要用modbus  版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一定要用modbus  版主

是楼主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一定要用modbus  版主

我选择的程控电源仅配有MODBUS通信协议!

网友J(2021-01-21):
迪文串口屏也可以实现,并且现在能用C语言开发,比以前的汇编简单多了!
主要因素还有一个,价格!

网友K(2022-07-15):
引用 网友J:
迪文串口屏也可以实现,并且现在能用C语言开发,比以前的汇编简单多了!
主要因素还有一个,价格! ...

内部寄存器的开放程序如何?所有的操作完全可以自己完成吗?还是说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