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用引用方式传参报错问题

楼主(2019-08-22):
描述:单片机为PIC16F1947,编译器为HI-TECH PICC 9.83RF4作为按键输入(电平拉低为有效),RG4为控制蜂鸣器的输出脚(高电平有效);设计思路:按键按下后,改变蜂鸣器标志位的值;目的尝试封装做底层驱动,所以在不同C文件,定义不同命名,实现改变外部变量的值;

当使用指针方式可以,当使用引用的方式则报错。

指针方式如下:
在驱动文件中

在main()函数中

引用方式如下:
在驱动文件中

在main()函数中

则报错

跪求原因。

网友A:
我看你引用的里面多了取地址符&。 应该为 u32_t itvtime  不应该是u32_t  &itvtime

网友B:
这是c啊,不是c++

网友C:
没有做好关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