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APLAB X 编译错误

楼主(2019-08-22):
客户给的程序,编译一直提示这个错误,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没有makefile. 问客户要. 或者移植到新工程里,会有自动生成的makefile,当然也可以自己写makefile.

网友B:
找个Makefile放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makefile. 问客户要. 或者移植到新工程里,会有自动生成的makefile,当然也可以自己写makefile. ...

我自己新建了工程,添加.c和.h文件,还是不行啊,没用过MAPLAB X I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Makefile放进去试试。

makefile是啥,没用过MAPLAB X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kefile是啥,没用过MAPLAB X

你看看这个软件的帮助有没有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软件的帮助有没有提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新建了工程,添加.c和.h文件,还是不行啊,没用过MAPLAB X IDE ...

你这错误和1楼发的已经不一样了,看样子makefile有了,这个错误是24bit 浮点在c99里不支持,你添加的什么代码啊?或者你改成c9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错误和1楼发的已经不一样了,看样子makefile有了,这个错误是24bit 浮点在c99里不支持,你添加的什么代 ...

编译器用的是XC8啊,C90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错误和1楼发的已经不一样了,看样子makefile有了,这个错误是24bit 浮点在c99里不支持,你添加的什么代 ...

makefile我重新建工程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kefile我重新建工程有了

工程名上右键选最后的属性然后出现下图:

网友C:
没有关联好文件吧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