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微报修解读:怎样判断变频器整流、逆变模块的好坏?

楼主(2019-08-22):
1、主回路整流器和逆变器模块的测量

在通用变频器的整流模块输入端子R、S、T及直流端子P、N上,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如图1变频器主回路,根据二极管和IGBT的单项导通性,将一支表笔搭接在直流母线正极P上,另一支表笔分别搭接在电源R、S、T上看导通情况,如果全通或者全不通则将表笔反过来测量应全不通或者全通,此种情况说明整流模块上半桥二极管完好。如果出现有的通有的不同时整流模块损坏。同样对于直流母线负极N和P及的测量方判定方法一样。对于逆变模块的测量和整流模块一样,只不过是将表笔搭接在输出端子U、V、W上看通断来判断。

模块好坏的判定表如下:

2、通用变频器主电路电气量的测量项目

(1)通用变频器输出电流的测量。由于输出电流中含有较多的谐波,而所说的输出电流是指基波电流的均方根值,因此应选择能测量畸变电流波形有效值的仪表,如0. 5级电磁式(动铁式)电流表或0. 5级电热式电流表,测量结果为包括基波和谐波在内的有效值,当输出电流不平衡时,应测量三相电流并取其算术平均值。当采用电流互感器时,在低频时电流互感器可能饱和,应选择适当容量的电流互感器。

(2)通用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测量。

(3) 通用变频器输入/输出功率的测量。

(4) 通用变频器输入电流的测量。

(5) 功率因数的测量。

(6) 直流母线电压的测量。

(7) 电源阻抗的影响。

(8) 压频比的测量。

(9) 功率模块漏电流的测量。

(10) 通用变频器效率的测量。

3、变频器拖动的异步电动机日常检查

(1)电机运行环境检查:是否冲水、是否通风、是否震动等。

(2)电动机本身器件是否松动:接线盒、风扇罩、油封盖、打端盖、风扇等。

(3)用手感知电机自身温度相对高低。

(4)用听针听电机轴承运行状况是否缺油、杂音、轴及端盖是否有异音。

(5)如果电机过热还得用钳形电流表卡负载电流看是否过载等。

楼主:
怎样判断变频器整流、逆变模块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