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感应加热

楼主(2019-08-22):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绿色发展的理
念引起国家高度关注。感应加热技术作为一种节能环保技术,它具有加热速度快、
效率高、控制精度高的优点,这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相符,可以取代传统的化
石能源加热和电加热,减少环境污染。随着电力电子与逻辑器件的不断发展,感
应加热技术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但是它距人们的要求、应用的价值还有一定距
离。电源的体积、效率、抗干扰能力、电磁兼容性以及控制精度等都需要针对特
定的工作要求做研究,因此对感应加热技术中的器件、材料以及电源的拓扑结构
和控制方案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楼主:
关键的一点 现在国家环保治理理念越来越严格,将来对于供暖的需求也存在一个更加绿色、先进的需求。

楼主:
    本论文对中频感应加热电源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析研究,对整流逆变等部
分的结构选型进行详细分析,同时对感应加热电源的几种调功方式进行介绍,最
终根据实际需求确定整体的设计方案并计算了相应的结构参数;针对感应加热电
源与锅炉的控制问题,本文以STM32CBT6为核心搭建中频感应电源的控制系
统,如IGB T的驱动、过压过流保护以及功率调节等,并设计了电源的启动方式;
为了能够实时监测控制设备外部信息,采用57-200Smart对锅炉的温度和压力等
信息进行采集和控制,同时控制电源的功率输出;选取MCGS组态环境与PLC
建立通信,设计了系统和输入输出的监控界面,实时显示系统的运行信息,该系
统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源的运行,并快速地达到加热要求。
    最后针对电源控制中PID控制的参数整定问题,本论文采用灰狼算法对PID
的参数进行优化,同时采用竞争策略对算法进行改进,通过仿真分析证明了改进
方案可以提高算法的寻优速度和精度,并有效减少局部最优的情况,同时使用改
进的算法对PID的参数进行优化,并与遗传算法相比较,仿真结果说明改进灰狼
算法对PID参数的优化效果是优于遗传算法的;针对中频感应加热电源逆变部分
的频率跟踪问题,本论文用改进PID控制改善逆变电路的频率跟踪,并通过
Matlab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改进PID控制可以有效地提高逆变电路的频率
跟踪效果。

楼主:
随着电力电子的发展以及逻辑器件在性能上的不断完善,感应加热电源的将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1、大功率,高频率。早期感应加热电源由于功率器件、电路结构等的限制,只能达到高频或者大容量的效果。随着对电路结构的研究以及新型高频大功率器件的研制,感应加热电源将向大功率和高频率发展.
2、低损耗、高功率因数。软开关技术使得感应加热的开关损耗大量减少,同时对逆变谐振电路的改进可以逆变器在谐振状态下工作,功率因数接近于10

楼主:
3、智能化、复合化。控制方式由原来的模拟控制变为数字控制,大量采用数字器件和专用集成电路,如集成PWM芯片SG3535,MPU-1016可编程逻辑器件,简化了控制电路同时系统可以根据运行信息自动控制,也可以根据生产需要进行设置控制方式与流程。
4、应用范围扩大化。新型感应加热电源覆盖的频率范围更广,覆盖了中频、超音频和高频,输出功率从1.5}2000kW,可满足不同热处理工艺的要求。

楼主:
    三相相全波整流中使用最广泛的电路是三相桥式整流电路,根据所用开关器
件的不同可分为全控整流和不控整流。当开关器件采用可控硅时,电路为三相桥
式全控整流,可以通过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控制逆变侧的输入功率。导通角越
小直流侧的电压越高,输出的功率越大。当整流电路接电阻负载时移相角的范围
为。-120度;当接阻感负载时范围为。-90度。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电路结构与
全控型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开关器件采用二极管,根据二极管自身特性通断。不
可控整流电路不容易产生谐波,对电网的影响较小,可以略去整流侧滤波环节。
在感应加热电源、不间断电源、开关电源等应用场合中,大都采用不可控整流电
路提供直流电源供逆变器、斩波器等使用,整流侧输出脉动直流电波动较大,因
此并联电容减小波形起伏输出平稳的电流。采用这种电路的感应加热电源一般是
通过直流斩波电路或逆变调功电路来控制电源的功率输出的。考虑到电源的经济
性和实用性,三相不控整流电路不需要对整流侧的开关器件设置驱动电路,输出
电压范围大易于调节,同时通过逆变侧控制电源功率可以保证电源在较高的功率
因数下运行。

楼主:
    图2-3所示为电压型的逆变电路,它的负载通常为},c串联。该型电路具
有以下特点:
    1、可以假设整流侧接入电压源,为了防止电压突变并联电容进行稳压,在
这里直流回路的等效阻抗值很小。
    2、在图2-3中整流侧接入的电源是直流电源,由于电容的作用输出的电压
波形与负载侧的阻抗角无关,负载侧的参数可以影响输出的电流大小和波形。
    3、当负载端的性质是阻感负载的时候,那么负载中能量变换时,需要提供
无功功率,因此在直流侧并联大电容用于储存能量。为了给开关器件上流过的无
功能量提供通道,每个开关器件都并联一个二极管。

楼主:
    图2-4所示为电流型的逆变电路,它的负载通常为RL串联后与c并联。直
流侧该型电路具有以下特点:
    1、对于直流侧使用的电源,我们假定为电流源,串联的电感起平滑电流的
作用,因此电流基本无脉动,直流回路在这样的条件下表现为高阻抗。
    2、通过控制逆变电路中的开关器件M1 }M4的开断来改变直流电流的流通
路径,因此交流侧会输出与负载侧无关的矩形电流波,但负载侧会影响输出端的
电压波形与相位。
    3、当负载端性质为阻感负载时,负载中能量变换时需要提供无功功率,由
于直流电流方向不变,因此不需要反并联二极管为无功功率提供流通路径,只需
要在直流侧串联大电感缓冲无功能量即可。

楼主:
调功策略分析
    电流型逆变电路一般采用调节直流电压大小的方法来调节功率,根据调功方
式的不同可分为直流侧调功与逆变侧调功。直流侧调功方式主要有全控整流的调
压调功、不控整流的斩波调功;逆变侧调功则主要有调频(PFM)调功〔33]、脉冲
密度(PDM)调功〔34]、脉宽调制(PWM)调功〔35],随着对调功方式的研究深入,逆
变侧调功也可以结合两种调功方式来控制功率,如调宽调制加调频调功、脉宽调
制加脉冲密度调制调功。

楼主:
直流侧调功整流电路主要分为三相全控整流与三相不控整流。三相全控整流可以通过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来控制逆变侧的输入电压,从而达到控制电源输出功率的目的,三相不控整流电路则是通过加入直流斩波过程来控制输出功率。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在直流侧加入相应的控制回路,早期感应加热电源通常采用调压调功,这种方式的开关损耗较大,电源效率较低。后来随着开关器件的性能提高,斩波调功方式被广泛应用,虽然该方式的功率因数高,但是Dc/Dc环节的加入会影响感应加热电源的稳定运行,因此目前的感应加热电源大多采用逆变侧调功。

网友A(2019-10-15):
你这个温度采集的是哪里的温度,工质的温度你肯定采集不到。发射线圈的温度采集过来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