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电步进机上标注 pps 是什么意思,和频率Hz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9-08-22):
我百度了一下,PPS 是pulse per second 的简写,即每秒的脉冲数。有人说pps与Hz 是一样的;例如100pps也即是100Hz。但也有人说不是。

描述:2相4线20BY全金属齿轮减速步进电机,我买的减速比是1:250的型号。商家描述写的:调速频率范围300-1000PPS(建议启动从300PPS开始稳定转速在700PPS左右)电机驱动用TI的DRV8834, 控制方式是在STEP上输入脉冲信号。主控我用的是stm32f410,TIM9的channel 1 产生PWM,
我的APB1和APB2时钟都是100MHz.我配置成10分频,up向上计数39999。我算的是100MHz/10/39999=250Hz.电机应该可以转起来,但是现在问题是步进电机光有声音,但是不转。因此不知道,250pps是不是就等于250Hz。是一个概念吗?请帮个忙看看,万分感谢!
另外:TIM9配置成 500Hz和800Hz 我都试过了,电机同样是有声音,不转?

网友A(点评):
PPS可以认为是HZ的意思,不过PPS一般指每秒最大值,如1000PPS是指方波信号驱动时最大频率不超过1000HZ,而且要有加速过程,一般不能直接给1000Hz信号,要先加100HZ信号,然后阶梯式200Hz、300HZ、... 1000HZ逐步升上去,或者对电机加减速比较熟悉的也可以采用平滑加减速方式,否则就可能出现电机来不及响应,电机失步,现象就是光抖动,不运行。

网友B:
是不是精度的问题啊

网友C:
应该不是频率吧

网友D:
应该就是精度的问题吧

网友E:
20BY这么小的步进电机都是恒压驱动的,你用DRV8834这样的恒流驱动器也是能驱动,但是你的电流是怎么设置的???

出问题不用示波器检查电机线圈上面的波形,而是凭空想象,你是哪个大学算命系毕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