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软件仿真时可以显示运行时间

楼主:
请问软件仿真时可以显示运行时间,但硬件时显示0,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9-08-23):
很少有厂家的插件能支持运行时间查看的,主频、指令效率都不的一样仿真断点也有时间、很难算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厂家的插件能支持运行时间查看的,主频、指令效率都不的一样仿真断点也有时间、很难算准的 ...

谢谢,我还以为是什么地方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