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步进电机 A+ A-有波形输出 B+ B- 没有波形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22):
控制板:NUCLEO-F410RB
驱动芯片:DRV8834步进电机驱动(按官方手册自己做的板)
电机:驰海电机  2相4线20BY全金属齿轮减速步进电机

现在用示波器看输出端,A+A-有波形,B+B-没有,会是什么原因。

A+ ---》AOUT1
A- ---》AOUT2
B+ ---》BOUT1
B- ---》BOUT1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B:
不懂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C:
楼主知道答案了说一声啊

楼主(2019-09-24):
引用 网友C:
楼主知道答案了说一声啊

不好意思,刚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去看8834的datasheet.我用的是Indexer Mode Driving a Stepper Motor。硬件接线看截图。控制只需要3个IO. 分别sleep  step  DIR . 时序控制你也可以参考7.6节。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D:
步进电机用的不熟,学习下

网友E:
什么细分?是否输入了脉冲?还是只测试了锁相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细分?是否输入了脉冲?还是只测试了锁相的波形?

没有做细分,芯片内部默认情况下 M1 M0 下拉接地,因此 M0 M1默认全部为0.查表 full step

网友E:
断电,用万用表检测输出端,对地、对电源端检测是否短路。
也可以用二极管档检测:地到输出端和输出端到电源端,看看寄生二极管是否异常。有些芯片在上电后没给脉冲,B相是无输出的,就算B相功率管损坏,也看不出异常。但是发脉冲就会出现大电流……

以上是判断芯片是否有损坏
其次是看看参考电压端,是分A相和B相,都得接上,才会有输出。再有就是检查焊接

网友E:
若是产品应用,还在选型,可以考虑TB67S109AFT,这个成本够低,外围够简单,QFN48封装,或者TB67S209,这个衰减方式可以设置
若是自己折腾来玩,可以试试TB5128,论坛内有芯片中文资料和应用电路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