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制作一台四路热电偶采集器 stm32+max6675

楼主(2019-08-22):
主要材料:

MCU:STM32F103C8T6核心板

热电偶:4个K型热电偶

采集芯片:4个MAX6675

显示:LCD1602液晶

指示:LED指示灯

接线柱:四路热电偶接线柱

箱子:180*120**80

楼主:
功能:

1.支持四路热电偶数据同步串口输出到PC端。

2.支持4路温度同时采集,LCD显示。

3.支持热插拔方式,方便操作。

4.LED提示工作状态。

5.带有开机**。

楼主:
需要改进处:

可以使用LCD TFT彩屏显示
识别热电偶的状态。
打印将10275改为0度。
预留swd调试端口。

楼主:
开关细节图

楼主:
串口细节图:

楼主:
电源插座细节图

楼主:
准备仪器,连接电源(5V 1A)

楼主:
电源线另一端连接仪器5V电源插座

楼主:
连接串口线到电脑PC端,串口线连接到仪器。

楼主:
串口线连接到电脑USB

楼主:
打开仪器电源开关, —符号端为接通端,O符号端为断开端,此时开关处于接通状态。

楼主:
LCD上电会显示 GIMM Init………字样

楼主:
连接热电偶,将热电偶的正极(红色)连接接线柱的红色,热电偶的负极(蓝色)连接接线柱的黑色。

楼主:
LCD会显示该通道的温度值,对应的LED会以一定时间周期翻转状态。

楼主:
打开串口助手,波特率选择9600。

楼主:
需要实时记录温度数据的话,点击串口助手的保存数据按钮,注意:点击保存后,只是记录从开始采集那一刻开始到点击按钮时刻的数据。

楼主:
#include "lcd1602.h"
// RS:PC13   RW:PC14;  EN:PC15
// DB0~DB7  PA0~PA7
// vO :接电位器
// 1脚:GND
// 2脚:VC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1602_Wait_Ready(void)
{
        u8 sta;
        DATAOUT(0xff);
        LCD_RS_Clr();
        LCD_RW_Set();
        do
        {
                LCD_EN_Set();
                SysTick_delay_ms(5);
                sta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LCD_EN_Clr();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
        LCD1602_Wait_Ready();
        LCD_RS_Clr();
        LCD_RW_Clr();
        DATAOUT(cmd);
        LCD_EN_Set();
        LCD_EN_Clr();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8 dat)
{
        LCD1602_Wait_Ready();
        LCD_RS_Set();
        LCD_RW_Clr();
        DATAOUT(dat);
        LCD_EN_Set();
        LCD_EN_Clr();
}

void LCD1602_ClearScreen(void)
{
        LCD1602_Write_Cmd(0x01);
}

void LCD1602_Set_Cursor(u8 x, u8 y)
{
        u8 addr;

        if (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1602_Write_Cmd(addr | 0x80);
}

void LCD1602_Show_Str(u8 x, u8 y, u8 *str)
{
        LCD1602_Set_Cursor(x, y);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LCD1602_Write_Cmd(0x38);
        LCD1602_Write_Cmd(0x0c);
        LCD1602_Write_Cmd(0x06);
        LCD1602_Write_Cmd(0x01);
}

楼主:
#ifndef _LCD1602_H_
#define _LCD1602_H_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RS_Se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define        LCD_RS_Clr()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define        LCD_RW_Se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4)
#define        LCD_RW_Clr()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4)

#define        LCD_EN_Se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5)
#define        LCD_EN_Clr()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5)
#define        DATAOUT(x)          GPIO_Write(GPIOA, x)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LCD1602_Wait_Ready(void);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void LCD1602_Write_Dat(u8 dat);
void LCD1602_ClearScreen(void);
void LCD1602_Set_Cursor(u8 x, u8 y);
void LCD1602_Show_Str(u8 x, u8 y, u8 *str);
void LCD1602_Init(void);

#endif

楼主:
#include "max6675.h"

float temprature1,temprature2,temprature3,temprature4;

#define SCLK1_H   GPIO_SetBits(TC1_MAX6675_PORT, TC1_SCK)
#define SCLK1_L   GPIO_ResetBits(TC1_MAX6675_PORT, TC1_SCK)
#define DIN1      GPIO_ReadInputDataBit(TC1_MAX6675_PORT, TC1_SO)

#define SCLK2_H   GPIO_SetBits(TC2_MAX6675_PORT, TC2_SCK)
#define SCLK2_L   GPIO_ResetBits(TC2_MAX6675_PORT, TC2_SCK)
#define DIN2      GPIO_ReadInputDataBit(TC2_MAX6675_PORT,TC2_SO)

#define SCLK3_H   GPIO_SetBits(TC3_MAX6675_PORT,TC3_SCK)
#define SCLK3_L   GPIO_ResetBits(TC3_MAX6675_PORT,TC3_SCK)
#define DIN3      GPIO_ReadInputDataBit(TC3_MAX6675_PORT,TC3_SO)

#define SCLK4_H   GPIO_SetBits(TC4_MAX6675_PORT,TC4_SCK)
#define SCLK4_L   GPIO_ResetBits(TC4_MAX6675_PORT,TC4_SCK)
#define DIN4      GPIO_ReadInputDataBit(TC4_MAX6675_PORT,TC4_SO)

void Init_MAX6675_GPIO(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TC1_RCC_MAX6675_SCK|TC2_RCC_MAX6675_SCK|TC3_RCC_MAX6675_SCK|TC4_RCC_MAX6675_SC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C1_SCK|TC1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TC1_MAX6675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C2_SCK|TC2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TC2_MAX6675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C3_SCK|TC3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TC3_MAX6675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C4_SCK|TC4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TC4_MAX6675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C1_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TC1_MAX6675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C2_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TC2_MAX6675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C3_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TC3_MAX6675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C4_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TC4_MAX6675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TC1_MAX6675_PORT, TC1_CS );//CS1=1;
        GPIO_ResetBits(TC1_MAX6675_PORT, TC1_SCK );//SCK1=0;
        GPIO_SetBits(TC2_MAX6675_PORT, TC2_CS );//CS2=1;
        GPIO_ResetBits(TC2_MAX6675_PORT, TC2_SCK );//SCK2=0;
        GPIO_SetBits(TC3_MAX6675_PORT, TC3_CS );//CS3=1;
        GPIO_ResetBits(TC3_MAX6675_PORT, TC3_SCK );//SCK3=0;
        GPIO_SetBits(TC4_MAX6675_PORT, TC4_CS );//CS4=1;
        GPIO_ResetBits(TC4_MAX6675_PORT, TC4_SCK );//SCK4=0;
}

void MAX6675_Read_Temp(unsigned char channel)
{
        uint16_t temp=0;
  char i;
        switch(channel)
        {
          case 1:
                                                GPIO_ResetBits(TC1_MAX6675_PORT, TC1_CS);//CS=0;
                                                for(i=0;i<=15;i++)
                                                {
                                                        SCLK1_H;//read data SO
                                                        SysTick_delay_ms(1);
                                                        temp<<=1;
                                                        if(DIN1)
                                                        temp|=0x0001;
                                                        SCLK1_L;
                                                        SysTick_delay_ms(1);
                                                }
                                                GPIO_SetBits(TC1_MAX6675_PORT, TC1_CS);//CS=1;
                                                temp>>=3;
                                                temprature1 = temp*0.25;
                break;
    case 2:
                                                GPIO_ResetBits(TC2_MAX6675_PORT,TC2_CS);//CS=0;
                                                for(i=0;i<=15;i++)
                                                {
                                                        SCLK2_H;//read data SO
                                                        SysTick_delay_ms(1);
                                                        temp<<=1;
                                                        if(DIN2)
                                                        temp|=0x0001;
                                                        SCLK2_L;
                                                        SysTick_delay_ms(1);
                                                }
                                                GPIO_SetBits(TC2_MAX6675_PORT, TC2_CS);//CS=1;
                                                temp>>=3;
                                                temprature2 = temp*0.25;
                break;
    case 3:
                                                GPIO_ResetBits(TC3_MAX6675_PORT,TC3_CS);//CS=0;
                                                for(i=0;i<=15;i++)
                                                {
                                                        SCLK3_H;//read data SO
                                                        SysTick_delay_ms(1);
                                                        temp<<=1;
                                                        if(DIN3)
                                                        temp|=0x0001;
                                                        SCLK3_L;
                                                        SysTick_delay_ms(1);
                                                }
                                                GPIO_SetBits(TC3_MAX6675_PORT, TC3_CS);//CS=1;
                                                temp>>=3;
                                                temprature3 = temp*0.25;
                break;
    case 4:
                                                GPIO_ResetBits(TC4_MAX6675_PORT,TC4_CS);//CS=0;
                                                for(i=0;i<=15;i++)
                                                {
                                                        SCLK4_H;//read data SO
                                                        SysTick_delay_ms(1);
                                                        temp<<=1;
                                                        if(DIN4)
                                                        temp|=0x0001;
                                                        SCLK4_L;
                                                        SysTick_delay_ms(1);
                                                }
                                                GPIO_SetBits(TC4_MAX6675_PORT, TC4_CS);//CS=1;
                                                temp>>=3;
                                                temprature4 = temp*0.25;
                break;
        }
}

楼主:
#ifndef __MAX6675_H
#define __MAX6675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define TC1_RCC_MAX6675_SC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TC1_MAX6675_PORT       GPIOB
#define TC1_SCK                GPIO_Pin_8
#define TC1_CS                 GPIO_Pin_9
#define TC1_SO                 GPIO_Pin_10

#define TC2_RCC_MAX6675_SC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TC2_MAX6675_PORT       GPIOB
#define TC2_SCK                GPIO_Pin_11
#define TC2_CS                 GPIO_Pin_12
#define TC2_SO                 GPIO_Pin_13

#define TC3_RCC_MAX6675_SC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TC3_MAX6675_PORT       GPIOB
#define TC3_SCK                GPIO_Pin_0
#define TC3_CS                 GPIO_Pin_1
#define TC3_SO                 GPIO_Pin_2

#define TC4_RCC_MAX6675_SC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TC4_MAX6675_PORT       GPIOB
#define TC4_SCK                GPIO_Pin_5
#define TC4_CS                 GPIO_Pin_6
#define TC4_SO                 GPIO_Pin_7

void Init_MAX6675_GPIO(void);
void MAX6675_Read_Temp(unsigned char channel);

#endif

网友A:
东西做的不错,小巧赞一个

网友A:
需要测量这么多路的温度数据吗?

楼主:
谢谢啦,继续加油,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Max667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继续加油,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Max6675

这个Max6675 我查了一下很贵啊一个就8-9RMB,你4个就是36RMB,你这个应该用4路运放放大电压信号,用ADC采样,然后软件查表,成本会低很多很多

网友C:
K偶吗?需要校准吗?这个成本估计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Max6675 我查了一下很贵啊一个就8-9RMB,你4个就是36RMB,你这个应该用4路运放放大电压信号,用ADC采 ...

ADC采样 更好 我这个是给实验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K偶吗?需要校准吗?这个成本估计在多少钱?

几十块钱

网友C:
那成本还可以考虑!值当的搞一个!

网友D(2019-10-08):
检查一下输入电压……

楼主:
应该的,好东西一起分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输入电压……

电压很正常,稳压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应该的,不要客气,6675的精度不算高

楼主:
看一下怎么提高热电偶测量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成本还可以考虑!值当的搞一个!

是啊,成本很低,这个就是一个diy的过程

网友D(2019-11-20):
推荐你使用我们公司的新品
MAX31855
冷端补偿热电偶至数字输出转换器
高精度热电偶数字转换器IC,有效简化设计并降低系统成本

网友D:
备货信息:MAX6675ISA+T
键特性
  • 冷端温度补偿
  • 简单的SPI兼容串行接口
  • 12位、0.25°C分辨率
  • 热电偶开路检测
  • 转换器温度分辨率为0.25°C,可读取温度达+1024°C,热电偶在0°C至+700°C温度范围内精度为8 LSB。
  • MAX6675采用小尺寸、8引脚SO封装

典型电路图参考

  • 硅天下科技提供技术支持与备货服务

网友F(2020-01-06):
求热电偶温度检测芯片MAX31855的资料和驱动程序!定酬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啊,成本很低,这个就是一个diy的过程

请问一下 这个校准,是一个怎么样的校准过程啊?

网友H(2020-06-09):
MAX6675成本很高,已经淘汰了,后续会停产!
推荐用MAX31855
【硅天下备样信息】
MAX31855KASA+T    -200°C to +1350°C     8SO
MAX31855JASA+T     -40°C to +750°C      8SO
MAX31855NASA+T    -200°C to + 1300°C    8SO
MAX31855SASA+T     -50°C to +1600°C     8SO
MAX31855TASA+T     -250°C to +400°C    8SO
MAX31855EASA+T     -40°C to +900°C     8SO
MAX31855RASA+T     -50°C to +1770°C    8SO

【MAX31855关键特性】
冷端补偿
14位、0.25°C分辨率
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为0.25°C,
温度读数为-270°C 至+1800°C,
对于K型热电偶,在-200°C至+700°C温度范围内,保持±2°C精度。
提供K、J、N、T和E型热电偶器件版本
简单的SPI兼容接口(只读)
检测热电偶对GND或VCC短路
检测热电偶开路
应用
电器设备
汽车
HVAC
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