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23的ADC是不是不能同时指温度指示器和FVR参考电压的

楼主(2019-08-22):
PIC16F1823的ADC是不是不能同时指温度指示器和FVR参考电压的?出来的AD值是3FF,是因为不能同时接这两个的原因吗?

网友A:
你的ADC参考用的是哪一个?如果你用FVR做参考,再去对FVR做ADC,当然结果是3FF

楼主:
用FVR做参考的,然后接内置的温度指示器,温度指示器和FVR看起来是同一个线路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是独立的通道,但是要注意这部分

网友B:
手册说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是独立的通道,但是要注意这部分

我反复研究过这个的,也没发现说不能同时用FVR,前面说的3FF就是设置的低温度范围,用的FVR2.048,曾经有人告诉我他曾经也这样做过,只是不准确的问题,我不知道是我设置错误还是被事实上是不能同时接FVR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反复研究过这个的,也没发现说不能同时用FVR,前面说的3FF就是设置的低温度范围,用的FVR2.048,曾经有 ...

也要注意ADC的ref有个最小电压要求....手册上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要注意ADC的ref有个最小电压要求....手册上有说明的.

VDD是4V的
你意思是其实可以同时接温度指示器和FVR参考电压的,只是我设置错了才导致3FF?

网友C:
你参考一下这个应用笔记!!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brary/01333a_c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参考一下这个应用笔记!!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01333a_cn ...

这个文件我有的,而且里面并没有提到ADC能不能同时用FVR和温度指示器
另外,这个文件里的公式的参数前后一不致0.0132这个应该是写少了一个零?

网友D:
应该是可以同时接的,要配置好应该就好了

楼主:
有没有同时接过FVR和温度指示器的?秀一下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