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芯片ISP和jtag都锁死了还能解开吗?

楼主(2019-08-22):
请教大神,我有2片ATMEGA128芯片都提示编程错误,外接各种晶振也无效,怀疑ISP和jtag都锁死,问下还能解吗?

网友A:
用并行编程器, 可以解

网友B:
并行高压编程,可以恢复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有没有好一点并行高压编程器,推荐一个

网友C:
是刚开始折腾AVR? 编程器是否能在其它板 下载程序?

偶最近在折腾Arduino UNO 时,用ATmega328设计个小板,用的淘宝上买的几十元一个的编程器,死活下不进程序。用AVR官方IDE、智峰的上位机、Arduino软件都不行,当时也以为是锁死了。后来翻出了N年前买的一个AVR编程器,用的自带上位机,一次就下载成功了 估计原来是驱动程序不匹配导致的。 所以得先确认用的编程器是否能正常下载程序,再来考虑是否是锁死芯片

  说起这个编程器就想笑,还不到30元,商家自己开发的。当时在购买STM8编程器,看着便宜顺手也买了。没想到N年后才破-处

楼主:
我的编程器后来烧写其它几个芯片正常,应该不是编程器的问题,现在想想应该是有点忙,脑子短路了,用AVR stdio 的软件把2个熔丝位都给勾上才锁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