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IDE +XC16配置外设寄存器不能位设置

楼主(2019-08-22):
  MPLAB XIDE +XC16配置外设时,看芯片头文件中有关于外设寄存器位的定义,采用AD1CON1BITS.ADON=1的方式进行设置,但总是报expect identifier or '('  before ‘.’token ,何解?先谢过!

网友A:
发出来看看? 看起来语法错误啊,你上一行少东西了? 比如分号之类的

楼主:
应该没有少

网友B:
程序语法错误,某个地方可能多了个分号。

楼主:
电脑不能上网拍照啊,请查看

楼主:
我重新建立一个新工程只有那一句话,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A:
看不出来啊, 应该就是语法问题了,仔细检查检查, 英文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建立一个新工程只有那一句话,报同样的错误。

你复制粘贴的? 手打一遍试试,可能有看不见的奇怪字符.

网友C:
AD1CON1BITS.ADON=1改为AD1CON1bits.ADON =1  即可;

网友D:
C区分大小写,大小写一定要搞正确。

楼主:
谢谢,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居然是大小写问题,很奇怪啊,我看编译器都识别了啊,如果是大写找不到,应该是报找不到的错误,怎么汇报楼主这个错? 有人解释一下吗

网友E:
X IDE的解析功能做的确实不太好...

楼主遇到的这个问题还蛮常见的..
楼主再做多几个案子, 多熟悉一下各个寄存器的写法/调用规则就好了....

谢谢!指教,目前刚接触到。

网友F:
应该是寄存器调用语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