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软件配置PIC16F18446 curiosity NANO 板的供电电压

楼主(2019-08-22):
在使用 PIC16F18446 curiosity NANO 板时,其供电电压默认是3.3V。然而我要用到5V。翻看用户手册上说可以用ATMEL Studio配置。试了一下,不用动硬件,方便。
下面简单说一下过程。在Studio 7下的Tools菜单下打开Device Programming栏,选择工具nEDBG,随便选个支持的芯片(选PIC16F18446会提示不支持,Tool settings灰色),Tool settings就可以打开了。这里就可以配置电压了,输入5V,写入后用万用表量了下,管脚上的高电平变成5V了。然后就可以在5V下继续了。

网友A:
配置一下就可以兼容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一下就可以兼容5V了?

是的

网友B:
刚才好像看到过一篇一样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