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C6501 替代SN6501

楼主(2019-08-22):
SN6501的缺陷:1. 没有过温保护
                         2.没有防短路保护

网友A:
如果输出精度不重要而追求低噪音,是用一个电感好,还是LDO好?

网友(2019-11-24):
这个芯片做隔离貌似很有前途的样子,TI的也不贵,ZCC应该更便宜,做出来应该比那些B050X的隔离模块更好,B050X输出电压定死了,只有几个档位,严重妨碍后面接LDO,如果我想隔离电源输出5.5V、6V就不可能,而且B050X输出电容不允许太大,会导致无法启动。

网友B(2020-11-09):
有成品变压器吗?TI的EVM里面使用的WE变压器,型号760390014,价格太高了,也不好买。

网友C:
有成品变压器吗?

网友D:
人生就像一杯没有加糖的咖啡,喝起来是苦涩的,回味起来却有久久的余香;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自己的梦想,记住,这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