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TEC控制芯片ADN8834的疑问

楼主:
买了一块开发板:ADN8834CP-EVALZ用来控制激光模块的温度,但是温度控制不了。我的做法如下:
1、我想把温度控制在25℃,因为25℃时,激光模块的NTC电阻对应的阻值为10k Ω,于是根据官方给定的公式算出TEMPSET引脚所需的电压Vt,然后用DAC输出该Vt值给到TEMPSET引脚。可是温度并不能控制在25℃,为什么呢?我还要调整哪里的RC值吗?还是需要用软件反馈呢?新买的开发板不是可以直接用的吗?请用过的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2019-08-24):
因为室温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