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BC1.2充电协议是什么,BC1.2快充与苹果的区别说明

楼主(2019-08-22):
前言:平时大家给手机充电没有一直在固定一个的地点,使用固定的一款充电器,在不同的
充电器上给手机充电时,我们有时会感觉到:这个充电器充电速度好快,以前在哪里哪里
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很慢。当大众消费者产生了这样对比的结果出来时,大众消费者会普遍

认为:充电速度快的充电器,这个充电器的质量肯定非常好。

BC1.2 协议在手机上是什么?
首先,看下图,这图的这种数据线上的 USB 接口,和充电器上的,笔记本上带的
USB 插口。,都叫 USB type A 口,接口的术语叫 USB TYPE A 公头, 插口(笔记本,
充电器) 的叫 USB TYPE A 母座。公头是我们常见到的数据线上面的如下图形状的就是,
母座这个普通人不常看到,因为是用在产品上里面的,如各种充电器,电脑的 USB 接
口。 USB Micro-B 就是最早开始的安卓手机和电子产品的充电线接口了, 这个就不讲
了,就是形状的区别而已,导致了叫成 Micro-B.

首先:我能通过解剖数据线接口,下图的 USB type A 口公头,可以看出, USB type A 有 4 条连接线,正负极和通讯信号 D+,D-,所以我们合格的一条手机数据线里面是有 4 条数据线的,当然也有两条的,就是只有正极和负极的,这样也能充电,就是没有充电协议,如 BC1.2 充电协议。
特别说下,我们手机传输数据,就是通过 D+,D-这两个来传输数据的。

BC1.2 协议是 USB 接口的一种充电规范,记住是充电的,手机如何判断是不是 BC1.2 协议
呢?就是通过 D+和 D-短路,也就是连接在一起,手机通过通讯发信号识别到了 D+,D-的一
个状态, D+,D-连接到一起了,就进入了 BC1.2 充电协议。

记得几年前苹果, 三星手机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拿着一部苹果手机,然后用三星的充电器
来给我的苹果手机充电,但是充电非常慢,很慢。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三星的充电器质量
很差吗?是我买到假的三星充电器吗?
其实,如果用如下图,即使用三星原装的充电器(5V2A)给苹果手机充电,也是会非常慢
的。为什么呢?
还是因为充电协议的问题。 BC1.2 充电协议,我们都知道了,是 D+,D-连接在一起。
但是苹果,三星可能是觉得即使是 BC1.2 充电协议的充电电流还是低了,充电时间还是很
慢,或者是世界知名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特别的,不一样的充电协议等等原因。最终三星
和苹果有了自己专属的一套充电协议,反正是自己的手机,搭配自己的充电器,自然也不
会管苹果手机充电速度快慢的问题了。所以才又了常说的原装充电器最好,充电最快了
三星和苹果的充电协议,还是通过 D+,D-来通讯识别的方式,但是就不是通过 D+,D-连接在
一起的方式了。

还是因为充电协议的问题。 BC1.2 充电协议,我们都知道了,是 D+,D-连接在一起。
但是苹果,三星可能是觉得即使是 BC1.2 充电协议的充电电流还是低了,充电时间还是很
慢,或者是世界知名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特别的,不一样的充电协议等等原因。最终三星
和苹果有了自己专属的一套充电协议,反正是自己的手机,搭配自己的充电器,自然也不
会管苹果手机充电速度快慢的问题了。所以才又了常说的原装充电器最好,充电最快了
三星和苹果的充电协议,还是通过 D+,D-来通讯识别的方式,但是就不是通过 D+,D-连接在
一起的方式了。

是通过检测 D+,D-这两条线的电压值来判断的。 而且三星,苹果的电压值也是完全不一
样,所以用三星充电器(5V)去给苹果手机充电,充电电流不会大于 1A(1A 是 BC1.2 协
议),一般都是 0.5A,所以充电电流就慢了差不多一倍时间。

三星和苹果的充电协议: D+,D-电压是多少 V 呢?
BC1.2 协议:DCP 模式:最大可以输出 5V1.5A。常用规格是 5V0.5A~1A。
识别协议: D+ D-短路
APPLE 模式:
5W(5V1A)设备: iphone6 以下的 iPhone 系列都是 5W 充电模式。
识别协议: D+: 2V , D-: 2.7V
10W(5V2A)设备: iPhone6 及以上手机型号及其 IPAD 系列都支持。
识别协议: D+: 2.7V , D-: 2V
12W 设备(5V2.4A): IPHONE7 以上和个别 IPAD 平板型号支持。
识别协议: D+: 2.7V , D-: 2.7V
注: 12W 模式向下兼容 10W 和 5W 模式。 10W 模式向下兼容 5W 模式。
三星模式:
10W(5V2A)充电协议。(5W 充电协议即 BC1.2 协议)
识别协议: D+: 1.2V , D-: 1.2V

BC1.2 协议,苹果的 1A 协议,苹果的 2A 协议,苹果的 2.4A 协议,三星的 2A 协议,就有 5
种了,既然这么多种,消费者不是选择起来很麻烦,做充电器的工厂是不是也麻烦了!

消费者的选择很麻烦这个是有的,但是会慢慢越来越少。

2014 年的时候,就有了解决的方案,就是集成了上面 5 种充电协议的高集成芯片
出来。只需要加一个芯片,就能解决上面的 5 种充电协议的识别问题,就是 PL515 和
PL513 智能充电协议识别芯片了
PL515 是单 USB 口的, PL513 是双 USB 口的,只需要加上这个 IC, PL515/PL513 就能通
过手机的通讯信号,来模拟分配 D+,D-的电压或者状态(BC1.2 协议,苹果的 1A 协议,苹果
的 2A 协议,苹果的 2.4A 协议,三星的 2A 协议),起到了像原装充电器的充电速度和充
电电流。
PL515,PL513 也被叫做安卓苹果充电协议 IC,安卓苹果充电 IC 等。 BC1.2 协议是安卓手机
的标配,也是必支持的充电协议。
在 2018 年初开始, 60%左右的充电器工厂已经都会匹配这种协议 IC 了,一直持续增长

网友A(2020-01-28):
楼上提到 USB 充电相关知识,稍微补充一下,  以下是 USB 官方出的规范
  1、USB 2.0:500mA,5V (configured)
  2、BC1.2 :1.5A, 5V
     DCP(楼上说的,用于充电器)
     CDP 用于边通信边充电,常规比如汽车上接苹果的Carplay或者 andrioid 的 Android Auto 功能时,也可以同时大电流充电。
  3、PD :3A ~ 5A, 5V~ 20V, 最大可达 100W
     要达到100W有很多条件限制了,有兴趣的可以到usb 官网去下 PD 规范:https://usb.org      PowerDelivery
     细节还是挺多的。

   各手机在 BC 基础上有自己的规范,无非也就是加大电压扩大电流。而如何识别就是通过 vBus,D+,D- 的电压/波形来匹配。

当前USB 官方的 PD 集各家规范优点,逐步完善,后期 PD 有能力一统 USB 充电协议。

网友B:
充电协议这块介绍的非常详细,现在的快充大部分都是基于PD和qc吧,BC1.2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