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95F8515的触摸按键问题

楼主(2019-08-22):
静态调试的时候触摸没问题,触摸按键的端口设置高阻态输出,高电平,
TouchKeyInit这个触摸按键初始化执行过了。然后执行Sys_Scan这个扫描TK的程序,因为SOCAPI_TouchKeyStatus 这个标志位不置1,进不去里面执行TouchKeyRestart。

哪位高手帮忙看看还有啥细节没考虑到的。上次用8446的时候还比较顺的,没啥问题。===========
问题解决了,仿真软件的设置问题。这里没选,也能仿真,但是触摸按键有问题。

网友A:
这里没选,用的是KEIL的软件仿真,是纯软件的仿真结果,和硬件无关的,只能仿真标准的8051寄存器,所以你是看不到真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