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力值抖动的厉害(悬赏1000元*币)

楼主(2019-08-23):
我用ADS1220采集传感器力值,做了滤波,可是力值依然抖动的厉害。
我是32个点取平均,还用了消抖滤波法,可是不管用。
别人做的试验机曲线很光滑,可是我的曲线有很多毛刺。
请高手指教,谢谢!
私聊,QQ:413132614

网友A:
试试滑动平均呢

网友B:
一上来就滤波?不是需要你先测一下传感器性能嘛?

网友C:
1 你是测电机转矩?还是测压力机?
2 数据是放在计算机端处理还是单片机端处理?
3 你是在做检测设备吗?

网友D:
OK。这个问题我可以搞定,1000块我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你是测电机转矩?还是测压力机?
2 数据是放在计算机端处理还是单片机端处理?
3 你是在做检测设备吗? ...

做试验机。在计算机端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试验机。在计算机端处理。

那我们可以协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那些悬赏问题最后都解决了吗?

没有完全解决,解决了一部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完全解决,解决了一部分。

你可以把问题抛出来,大家来回复,你每天打赏一批就好了.

我先给你出一个方法,你用标准仪器比如示波器,先对传感器的输出进行测量,确定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也就是二分法,确定电路干扰还是传感器不好用.最好发出波形图来才能做滤波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把问题抛出来,大家来回复,你每天打赏一批就好了.

我先给你出一个方法,你用标准仪器比如示波器,先 ...

谢谢!今天老板叫来一个高手,搞了搞,好了很多。
我把原理图贴出来,大家看看,我也有些问题不大明白。
原来的电路0-40KN电压值不怎么变,那个人说是两个INA188互相干扰,结果在
C109,C110那两个电容两端并联了两个100K电阻就好了很多,曲线大概比较线性了。
还有上位机显示的波形不平滑,那个人把C109,C110的容值由1nF改为10uF
就平滑了许多。可是我们老板还不满意,说要很平滑,否则客户体验不好。

高手就是厉害,像咱们这样的菜鸟应该多学学。
电容改为10uF,可能光滑了,但动态响应没有了。

网友G:
这个不就是昨天悬赏的那个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就是昨天悬赏的那个原理图吗

不是的。

网友H:
两个电容用10uF?感觉有点夸张,这里两个电容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H:
数据波动大和非线性是两码事,这里只说数据波动大的情况

先用分段排除法确定问题,就解决了90%
1、TL431用精密电阻分压进入AD,看AD读数是否有波动?
2、把你的传感器供电电源用精密电阻分压入AD,看读数是否波动?
3、把你的10V供电电源用精密电阻分压入AD,看读数是否波动?

这类传感器,信号直接进入带PGA的AD方法很好,这点R2D2说的没错

网友I:
软件需要做低通、高通、各方面的处理。。。你展示给客户的是一条曲线。自己结算的数据是另一条曲线。。。使用LABVIEW 分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软件需要做低通、高通、各方面的处理。。。你展示给客户的是一条曲线。自己结算的数据是另一条曲线。。。使 ...

LABVIEW我不会

网友J:
楼主对ad做的不多,提供的信息也不够
1.抖动很大,很大是多大
2.24位的ad,你取得是多少位的数据,可以稳定在多少位呢
3.你电路昨天设计好,今天就出来了,板子是打样还是粗略搭建,PCB设计咋样
4.你那么大的误差是传感器带来的,还是放大电路带来的
给出的信息太少了。。。
PS:我好奇你那么多的悬赏,都给了谁了。还是单纯为了吸引人呢,还有上一个悬赏,解决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楼主对ad做的不多,提供的信息也不够
1.抖动很大,很大是多大
2.24位的ad,你取得是多少位的数据,可以稳定 ...

没见打赏

楼主:
不是打赏,支付宝转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对ad做的不多,提供的信息也不够
1.抖动很大,很大是多大
2.24位的ad,你取得是多少位的数据,可以稳定 ...

板子没出来。
我都说了,QQ私聊,你们都没看见吗?
已经有几个人私聊我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板子没出来。
我都说了,QQ私聊,你们都没看见吗?
已经有几个人私聊我了。 ...

这么有意义的问题,私聊可惜了,可以蹦出很多火花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老板叫来一个高手,搞了搞,好了很多。
我把原理图贴出来,大家看看,我也有些问题不大明白。
...

ADS1220不是可以直接采集mv信号吗,前端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运放,运放本身的温漂等问题会影响精度,又增加了成本。还有滤波电容改成10uf虽然会改善跳动,但是信号会延迟非常厉害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打赏,支付宝转账

你不打赏谁知道你会给1000元,而不是骗方案?
如果有几个人跟你qq,那你平分1000元还是给其中一个人,如何保证公平?你先打赏一百块,,,,这才有诚意.

楼主是个实在人,钱肯定是给了,给的还有名有姓,你百度搜索"朴昌范 静电"就能找到楼主博客,给了谁钱里面都有记录。反正没给我哦,我是菜鸟不符合楼主的要求,楼主要的是高手。
估计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你不打赏谁知道你会给1000元,而不是骗方案?
如果有几个人跟你qq,那你平分1000元还是给其中一个人,如何保证 ...

给你截个图,楼主这个问题貌似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厉害!不管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给你截个图,楼主这个问题貌似已经解决了。

这你都找到了,厉害

网友M:
发布一个外包的项目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