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基于STM32F103C8T6与NRF24C01控制的四轴飞行器源码

楼主(2019-08-23):
基于STM32F103C8T6与NRF24C01控制的四轴飞行器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ed.h"
#include "si24r1.h"
#include "ANO_DT.h"
#include "remotedata.h"
#include "structconfig.h"

uint8_t LED_Scan = 0;
uint8_t IMU_Scan = 0;
uint8_t MPU_Scan = 0;
uint8_t IRQ_Scan = 0;
uint8_t Batt_Scan = 0;
uint8_t ANO_Scan = 0;

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clear = clear; //定义这个变量是针对编译出现“没有用到这个变量”的警告提示
        uint8_t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res = USART1->DR;
                ANO_DT_Data_Receive_Prepare(res); //上位机数据接收与解析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空闲中断
        {
                clear = USART1->SR; //读SR寄存器
                clear = USART1->DR; //读DR寄存器(先读SR,再度DR,就是为了清除IDIE中断)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这个USART_IT_IDLE标志位是什么情况会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