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外部中断响应时间长

楼主(2019-08-23):
PIC外部中断时间很长吗?我程序里只写了这一个中断的函数,进入中断后,一个引脚电平翻转,发现从检测到上升沿到相应电平翻转时间间隔了有9us,这样是正常的吗,还是说可以调整?

网友A:
上升沿到翻转,你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到翻转,你怎么测的。

示波器啊

网友B:
主频多少?编译优化了?可以调试反汇编窗口,看看执行的反汇编指令有多少,大概算一下。

网友A:
你要考虑到进入中断的时间,以及你到翻转指令中间有几个指令?这些时间都要算。

网友A:
另外就是你这个要求速度超级快吗,现实意义有没有

楼主:
进入中断就只有标志位清零和电平翻转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频多少?编译优化了?可以调试反汇编窗口,看看执行的反汇编指令有多少,大概算一下。 ...

时钟是16M的,编译优化是咋弄,不懂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时钟是16M的,编译优化是咋弄,不懂唉

你可以看一下反汇编, 数一下从0004中断入口到你翻转的那条指令之间, 总共有多少条指令,就可以估算出来代码的延迟 是否跟实际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反汇编, 数一下从0004中断入口到你翻转的那条指令之间, 总共有多少条指令,就可以估算出来代 ...

汇编不会看啊,0004是进入中断的地址吗?我做的是RC4翻转,这个汇编语句是怎么写的?

楼主:
是这一句吗? BTG PORTC, 4, ACCESS

楼主:
       Line      Address       Opcode      Label               DisAssy
    1        0000          EF41                    GOTO 0x82
    2        0002          F000                    NOP
    3        0004          FFFF                    NOP
    4        0006          FFFF                    NOP
    5        0008          CFFA                    MOVFF PCLATH, 0x1
    6        000A          F001                    NOP
    7        000C          CFFB                    MOVFF PCLATU, 0x2
    8        000E          F002                    NOP
    9        0010          CFE9                    MOVFF FSR0, 0x3
    10       0012          F003                    NOP
    11       0014          CFEA                    MOVFF FSR0H, 0x4
    12       0016          F004                    NOP
    13       0018          CFE1                    MOVFF FSR1, 0x5
    14       001A          F005                    NOP
    15       001C          CFE2                    MOVFF FSR1H, 0x6
    16       001E          F006                    NOP
    17       0020          CFD9                    MOVFF FSR2, 0x7
    18       0022          F007                    NOP
    19       0024          CFDA                    MOVFF FSR2H, 0x8
    20       0026          F008                    NOP
    21       0028          CFF3                    MOVFF PROD, 0x9
    22       002A          F009                    NOP
    23       002C          CFF4                    MOVFF PRODH, 0xA
    24       002E          F00A                    NOP
    25       0030          CFF6                    MOVFF TBLPTR, 0xB
    26       0032          F00B                    NOP
    27       0034          CFF7                    MOVFF TBLPTRH, 0xC
    28       0036          F00C                    NOP
    29       0038          CFF8                    MOVFF TBLPTRU, 0xD
    30       003A          F00D                    NOP
    31       003C          CFF5                    MOVFF TABLAT, 0xE
    32       003E          F00E                    NOP
    33       0040          A2F0                    BTFSS INTCON3, 1, ACCESS
    34       0042          D002                    BRA 0x48
    35       0044          92F0                    BCF INTCON3, 1, ACCESS
    36       0046          7882                    BTG PORTC, 4, ACCESS

中间有30条啊,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D:
了解一下C编译器的中断保护现场,如果要求在保护现场之前就响应中断,那最好用汇编。

网友C:
引用 楼主:
Line      Address       Opcode      Label               DisAssy
    1        0000  ...

中断现场保护   了解一下....
你这是什么型号的PIC?
比较新一点4个数字和5个数字的型号现场保护很大一部分由硬件自动完成, 会快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Line      Address       Opcode      Label               DisAssy
    1        0000  ...

16M的主频, 就是0.25us一条指令, 30+条指令, 9us的延迟,正常的嘛..

网友E:
你要这么精确的翻转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M的主频, 就是0.25us一条指令, 30+条指令, 9us的延迟,正常的嘛..

现在是理解这么长时间是正常的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汇编不会用,我现在用的型号是PIC18F26K80,不知道你说的中断现场保护由硬件完成的型号有哪些,能不能推荐几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这么精确的翻转是做什么用的?

我是想精准控制MCU 输出PWM脉冲的个数,或者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可能我的方法比较笨,求指教

@bellstudio :数的个数就几百个吧,但我不太明白你说的这个用计数器的输出控制住PWM的时钟源怎么做,我现在用的是PIC18F26K80,不知道行不行,如果可以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理解这么长时间是正常的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汇编不会用,我现在用的型号是PIC18F26K80,不知道 ...

PIC16F1xxx, PIC16F1XXXX,带F1字样的PIC16都是有硬件的现场保护功能的, 会快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精准控制MCU 输出PWM脉冲的个数,或者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可能我的方法比较笨,求指教 ...

PWM触发中断, 或者PWM所用的时基产生中断, 到里面去计数, 似乎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触发中断, 或者PWM所用的时基产生中断, 到里面去计数, 似乎可行的.

谢谢版主,我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