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p-244标签机打印时怎么选择热敏纸

楼主(2019-08-23):
       热敏和热转印是两种不同的打印方式,设计和制作标签的时候都可以使用标签制作软件,但有一些客户制作和预览的时候都没有问题,打印的时候打印不出来,就对标签制作软件有一些误解。这里跟大家解释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打印机不同,支持的纸张类型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打印机对热敏和热转印的标签纸都是支持的,有的打印机只支持热敏或者热转印。这里建议大家打印机支持什么类型的纸张,就买什么样的标签纸。如果你的打印机两种方式都是支持的话,在标签制作软件中制作好标签之后,需要根据你的标签纸设置打印方式。具体操作如下:
       1.打开标签制作软件,在标签制作软件中根据你的需求制作你想要的标签,这里以不良品标签为列,具体操作可以参考:在标签制作软件中如何制作图书标签。

       标签设置好之后,连接Ttp-244标签机进行打印,如果你的打印机两种标签纸都支持的话,设置哪一个纸张方式都是可以的,如果你的打印机只支持热敏的,那么该怎么设置呢?具体操作如下:
点击左小角的”开始”菜单,选择”设备和打印机”弹出打印机和传真界面,在打印机上”右击-打印机首选项”,弹出打印机首选项界面,可以看到打印首选项里面有五个属性。可以在页面设置中自定义设置纸张尺寸。

       在”卷”中可以设置纸张的方式及类型。如果我们的打印机支持的是热敏纸,则在纸张设置方式中设置纸张为”热敏”,反之则设置热转印。

       设置好之后,在卷-类型中,这是标签纸的类型,如:有间距的标签(设置标签高度)、有标记的标签、继续、使用当前打印机设置等,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定义进行设置的。

       以上就是在Ttp-244标签机中设置热敏、热转印的操作步骤,如果你的标签预览正常的情况下,打印不出来,你可以检查下你的打印机和标签纸类型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情况下,建议你打印机什么品牌的,就买对应的标签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