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系列普通方案和bcw方案的区别

楼主(2019-08-23):
cw, AC
ac781系列普通方案和bcw方案的区别

网友A:
你指的是芯片命名上的常规标准和BCM标准吗?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没有做老化测试,BCM标准的是做了老化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芯片命名上的常规标准和BCM标准吗?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没有做老化测试,BCM标准的是做了老化测试的 ...

那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bcw的具体优势体现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bcw的具体优势体现在哪里

功能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多做了一个老化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多做了一个老化测试。

那您能给我解释一下老化测试是什么意思吗,我刚接触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能给我解释一下老化测试是什么意思吗,我刚接触这个

这个你可以百度一下,老化试验有很多种,通过一些实验方法加速器件的老化,目的就是对器件的使用寿命做一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