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竞赛] MM32W051PFB串口1 进入不了接收中断?

楼主(2019-08-23):
PB6 PB7复用成串口1 ,可以把数据发送出来,但是对通的时候却无法进入接收中断函数进行接收。

楼主:
而且貌似在LED灯打开的情况下对通好像会卡死,只能把小灯关闭才不卡死。

网友A:
LED使用了哪个GPIO?

网友B:
请问 有数据发送过来了吗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D:
中断使能了吗

网友E:
请问楼主是怎么复用PB6 PB7让板子能发送数据的啊,这边配置之后无法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