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AC781X eflash操作示例

楼主(2019-08-23):
借用CMSIS包,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对eflash进行读写操作;
AC781X芯片的eflash在擦除写入时,是不需要将eflash驱动copy到RAM中去运行的(之前有遇到一些芯片,是不可以在flash中运行擦写flash的代码的),甚至可以擦除当前正在运行的代码块(当然了,擦完肯定就飞了)。

编程的流程也很简单,就四个步骤:
1,解锁
2,擦除块
3,写入
4,上锁
当然,擦除后也可以再进行一下擦除验证。
整个操作代码就像下面这样,要注意eflash一页是2K,按字(4字节)来写入。
    uint8_t ret;
    EFLASH_UnlockCtrl();
    ret = EFLASH_PageErase(0x08010000);     ///<erase page
    if (ret != EFLASH_STATUS_SUCCESS) return;
    ret = EFLASH_PageEraseVerify(0x08010000);   ///< verify erase state
    if (ret != EFLASH_STATUS_SUCCESS) return;
    //EFLASH_LockCtrl();

    //EFLASH_UnlockCtrl();
    ret = EFLASH_PageProgram(0x08010000, writedata, 512);   ///< 写入512字(2K byte)
    EFLASH_LockCtrl();

网友A(2019-09-29):
赞一个再拿走

网友B:
字节的英文是byte,字的英文是word,四字节是双字 double word。
还是说MCU上的概念不太一样呢?

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可能有时候4字节也喜欢用word表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字节的英文是byte,字的英文是word,四字节是双字 double word。
还是说MCU上的概念不太一样呢? ...

字通常指的就是4个字节。

网友A:
flash驱动里擦操作的单位是byte,而写(编程)操作的确实double Word,在调用的时候,要注意参数siz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驱动里擦操作的单位是byte,而写(编程)操作的确实double Word,在调用的时候,要注意参数size的问题。[ ...

对,eflash库里面对eflash的写操作以四字节为单位,编程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D(2021-02-26):
楼主能不能写个关于写保护和读保护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