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与触摸屏建立通信,单片机的选择

楼主(2019-08-23):
我问下,要与触摸屏建立通信,那我单片机自带晶振,为了使单片机与触摸屏通信一致,是不是还要外界11.0592MHZ的晶振

网友A:
?触摸屏一般不是adc接口或者iic接口吗?跟晶振有毛关系?另外哪怕你用的串口屏,速率低点影响也不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