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提供給外包燒錄的HEX檔會被反向**嗎?

楼主(2019-08-23):
產品規劃量產, 請問HEX能被破解編譯嗎?
另外若廠內自行燒錄, 有甚麼廉價可靠的燒錄器推薦?

网友:
一般不会,但是就算不提供,也可以从里面读取出来的

网友:
肯定会。有会的人

网友:
建议做个远程升级软件

网友:
不过成本就高了,要会开发烧录软件,然后远程服务器根据请求提供加密代码,收到后解码烧录

网友A:
听说过逆向工程吗

网友B:
外包烧录,一般来说,外包商是不会来对你文件进行**的,当然,如果他们想**,则HEX,估计是最容易**的一种文件了。
比较强大的办法是由你提供烧录软件,在搞清楚时序的条件下,驱动烧写硬件对芯片进行烧录,而文件本身则经过加密处理,由你的烧写软件,对你远程提供的加密文件进行2次解码,烧录到机器上去。
考虑到烧录过程脉冲其实可以被拦截,则需要用现在常用的芯片标识ID加密,发送烧录串,而实际程序代码则和芯片ID有关,被拦截后也无法直接应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软加密了。

网友C:
如果你的设备支持联网的话,可以只烧录一个 bootloader,然后让设备联网自行从你的服务器上下载完整镜像。这个联网过程可以用 TLS 保护起来来避免被人嗅探。

网友D:
一般只有长期合作的厂才会委托对方烧录吧,也会签保密协议之类的。
很少会有拿短期利益影响长期合作的

网友E:
以STM32来举例子,理论上不会被反编译出原工程,至于为什么,编译好的hex文件都是基于内存地址的,你反编译出来的东西随便给你安个名字,同样是晦涩难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把hex文件给了别人,相当于把最值钱的东西交到别人手上了,他只需要拿着你的烧录文件,重新去抄板(抄板比反编译代码容易的多),那你这个产品就等于是改名换姓了。言归正传,还是以STM32为例,量产烧录工具建议选脱机烧录器(淘宝大把),可以自己先烧好芯片再拿去贴片,也可以贴完了再回来烧,速度还是很快的